[工仪] 到手即拆,优利德UT890D+ 30周年纪念版 万用表(已更新完整拆机)

楼主(2019-06-05):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之前一直用的ut33b+,量个电压电阻什么的就很满意了。
不过渐渐感觉其不能满足使用了,于是查找一番入手了ut890d+。

坛子里搜了下只找到一个开箱贴,没看到有拆机。干脆自己动手拆开看看。
——————————————————————————————————————————————————————————
去掉橡胶保护套和表笔的外观:

背面,共三颗螺丝,7号电池,250v 0.6a 16a保险管各一个:

打开后盖,看不出什么主控,做工看起来很工整很棒,3v供电,没看到eeprom:

板子上省略的rv,好像是压敏电阻,不知道能不能自己补上?
转盘那面忘了拍照就不上图了(正面装上后才想起拍照)。
是优利德常用那种滑牙式卡扣,跟ut33b+一样,就是格子更多更细了,手感也变差了:这个转起来很硬,不如ut33b+的软、弹。这里有ut33转盘的图。
精度嘛,因为这个就是手中最高的仪表了,所以没法测量。
这个能点亮led,之前的ut33无法点亮电压稍高的led。

——————————————————————————————————————————————————

看到大家说我拆的不彻底,那好我再拆,顺便加点润滑脂改善手感。看图:

重点来啦,正面,什么都没有~~

屏幕是真的怕麻烦了,要上烙铁把led点断开才行,这个就不拆了。
ok,就是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30周年纪念用牛屎芯片来纪念,也是一种讽刺

网友:
纪念版的话,应该做成2AA并联升压,提高电池的性价比。

网友A:
拆就拆完,你这拆一半。。。。。差评

网友B:
一个牛屎,真是无语。楼主拆的不彻底,支持继续拆解

网友:
魅族手机。。。拍得很清晰还不错,我乐视pro3拍照不行

网友:
纪念版也不用硬芯啊

网友:
就是, 30周年还不换成硬封... 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事

网友:
你好李雪琴,我是菜虚坤,你看这球,不对,是你看这牛屎,多不圆润,快盘它!

网友:
牛屎有什么缺点嘛?实在搞不明白有什么区别~

网友:
牛屎坏了没法修

网友:
硬芯坏了有几个人修啊?再说也能铲掉牛屎换硬芯吧,大家吐槽的无非就是牛屎的低成本,还有好像某位大侠分析过牛屎受温度等变化影响较硬芯容易坏,不过觉得除非烧了万用表芯片没那么容易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就拆完,你这拆一半。。。。。差评

已更新完整,怎么可能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牛屎,真是无语。楼主拆的不彻底,支持继续拆解

已继续拆解~~~~~~

网友:
对比一下890C

网友C:
呵呵,对于这表我没什么好说的,15年9月买的表,一直没舍得用,平时都用的低端表,放了大半年后需要使用的时候,居然主控挂了,就是那种满屏的笔画显示,整啥都没反应,除了亮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对于这表我没什么好说的,15年9月买的表,一直没舍得用,平时都用的低端表,放了大半年后需要使用的 ...

忘记说了,那个也是牛屎,但比楼主的大,因为挡住了预制硬封焊盘,从此以后买好的表我从来不选牛屎,而且很少选优利德的牌子。心理阴影了。

网友D(2019-07-10):
还是用优利德UT61E比较踏实,坏了也不心疼,除了没背光,其他完美。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造,挺高乐趣,多好。

网友E(2019-08-30):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优利德UT61E比较踏实,坏了也不心疼,除了没背光,其他完美。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造,挺高乐趣,多好 ...

大神。400多一块用坏了不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400多一块用坏了不心痛。

ut61e才200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