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5126533位成功穿越者
明纬改可调,电压的计算

楼主(2019-06-06):
s-350-27改0-50v,0-13A        先按教程接好线,校好了电流表后,以为大功告成,就去掉了灯泡,合盖开试。
空载调压,调高到显示46v时(当时拧的比较快,加上表显示有延迟,实际电压可能已经超50v了)不知哪里响了一声表就黑了,重新开盖,检查发现保险烧了,两个开关管3320各脚间均短路。
拆掉开关管,检查周边元件,电阻阻值都正常,二极管也还好,电容拆下后发现下面胶皮鼓出(不拆是发现不了的),然后单独用12v辅助电源给tl494供电,5v基准电压正常,别的也不会测了,就换上13009开关管,1uf/50v和4.7uf/50v电容全部换掉,串上灯泡开试,空载调压到三十几伏的时候感觉不对,突然想学习一下原理图,就网上到处找,发现了一些问题。按教程改的话,
最大可调电压明显过高,接近80v,而输出电容是63V,也许第一次烧保险除了电容不良,这也是一个原因。
      于是重新计算了分压值,改成比较低的0-38v调压。
       电流本想改成最大8A,结果电流声比较大,就仍然改回了原13A电路。短路调流到8A时,串接的60W白炽灯泡开始微亮,就没敢再继续往高调,不知道这是否正常?

网友:
论坛有你而精彩,沙发

网友:
变压器匝数比决定你是改不到80v的,可能带载电压就下降

网友:
你短路电流大,灯泡微亮正常,可以不接灯泡,慢慢增加电流,如果听到自激的声音再检查

网友A:
我再准备元件包东西,看到你帖子都不敢按卖家教程改了! 你改的哪里电阻阻值能否详细介绍下

网友A:
r23=5•6k,j15=5k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3=5•6k,j15=5k对吗

那是我改成0~38v的电阻值,就是r23原阻值不变,j15改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再准备元件包东西,看到你帖子都不敢按卖家教程改了! 你改的哪里电阻阻值能否详细介绍下 ...

教程是不是有问题我也不好说,跟卖家说了也没确定的答复,总是说技术不在,我追加评价后也不理我了。我也是菜鸟一个,公式是我看了一大堆帖子后得出的结果,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完全正确,或许还有其它隐藏参数?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现在用这个公式算0~38.9v理论与实际是一点不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我改成0~38v的电阻值,就是r23原阻值不变,j15改5k

好的,谢谢,按这个改了之后!剩下的跟卖家教的位置一样加10k电位器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35864&extra=
0-38V可以满载13A
串联灯泡加负载 灯泡肯定会慢慢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按这个改了之后!剩下的跟卖家教的位置一样加10k电位器就可以了!是吧 ...

是的,5K 10k电位器都行,圈数多的手感细一些,并不影响最终调压范围

网友B:
现在开关电源还是比较便宜的,个人建议没必要搞个万能的0-50的电源。可以考虑12伏的搞成0-18伏,24伏的18-48伏。
一、0伏起调要接外置电源,非0伏的没必要。
二、一般电源的输出端会有一个负载电阻,电压调高了这个电阻的发热会变大。
三、输出电感和输出的采样电阻无法适应电压大电流和高压小电流两种状态。比如12伏30A,改成24伏就只能设计成15A的输出电流。
四、输出电容的耐压,还有就是可调电阻的设计比如5伏可以采用5K/1K,而50伏就要采用50K/10K的比值。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建议最好看一看驱动波形。芯片有可能出现软故障,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开关电源还是比较便宜的,个人建议没必要搞个万能的0-50的电源。可以考虑12伏的搞成0-18伏,24伏的18-4 ...

如果改成高压是不是要把输出电容旁边的泄压电阻阻值改小呢

网友(2020-02-19):
引用 网友C:
如果改成高压是不是要把输出电容旁边的泄压电阻阻值改小呢

电阻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