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请教个问题 汽车的回油管为什么拔掉后会流汽油呢

楼主(2019-06-06):
今天给 汽车换燃油管   因为之前发现 发动机侧的 燃油管和回油管都有点破损老化 重新上了卡箍后凑合用了1年多  现在发现 又有点破损了 索性更换新的燃油管 只是新买的都是 三层的 原厂是4层的 内侧单独有一层薄薄的据说是 氟橡胶  而新买的3层的 就是 丁腈橡胶  加编织层    不知道 能用的住不

另外就是  拆除油箱的 胶管卡箍的时候发现 碳罐的那个管子破了   油箱出来3根管子   供油 回油 和碳管的   其中供油管是 拧上去的   另外两个是 胶管   我拔掉碳管的管子没问题 拔掉  回油管 都是6mm直径的 发现流汽油  我用饮料瓶接了500ml之后还流  只好用手堵上 然后 直接快速的更好了油管  只是很奇怪   回油管怎么会有油  而且是从油箱的一端流出来的   我汽油加满后跑了200多公里吧 车停了1个月了 难道回油管的高度低于油箱最高平面?

另外就是 碳管的管子和我买的普通管子一样 3层  但是回油管仍旧4层

只是 这种4层的 燃油管不好买啊   碳管  回油都是6mm直径 供油的是8mm直径~~  外层 然后 编织层  内层  在内层里面还有一层很薄的 感觉是 不同材料 估计是氟橡胶? 反正这种燃油管市场上没得卖

网友A:
回油管漏油不知道,油管必须买好的,电喷车油压很大,油管不行的话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油管漏油不知道,油管必须买好的,电喷车油压很大,油管不行的话寿命不长。 ...

卖油管的也这么说 他标题写的是 可以汽油柴油用 后来又说 压力高 让我买他家好的 我看了下好的也是 3层的  然后好的11元一米包邮   我买的是6.8元 一米  说也是丁腈橡胶   我问他区别 就说材料 耐压区别

细问也不说 我倒是觉得  可能是 我买的6.8的  是5米包邮   11元的是1米包邮  运费5元  算来算去两个产品估计是一样的罢了 我是 6mm买了2米  8mm买了3米 一起5米 包邮

估计买那个6mm 的11   8mm 12包邮的  同样也是一样的商品 那个正好差个运费差别   只是说电喷车压力高的 我看了下油压调节器  0.3MPa 也不高啊    还没轮胎压力高呢

网友:
从理论上来推断很简单的:
燃油系统包含油箱、油泵、碳罐、碳罐排气管、吸油管、回油管。

1、碳罐排气管是让油箱保持标准大气压力而设置的,避免夏天油箱发胀冬天油箱发憋。
汽油沸点很低,汽油蒸汽通过排气管进入碳罐,碳罐内的活性炭吸附燃油,将无燃油的空气排到大气中,当油箱燃油被使用后导致液面下降或者气温骤降等原因时,也会从碳罐的排气口吸入空气,保持油箱不瘪。

2、吸油管:是燃油泵工作后泵出燃油通过吸油管供给发动机的管路,内有很高的压力。

3、回油管:承担了两个重要工作:
3.1、发动机运行时需要时刻保持燃油高压,以便于喷油嘴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高效的喷出所需的汽油,如果压力过低引擎转速很高的时候就无法喷出足够的汽油了。
所以为了保持燃油压力,故而设立回油管这个东西,时刻保持燃油泵运行工作并且不让燃油泵满负荷卡死。
3.2、碳罐内的活性炭吸附了燃油蒸汽后,会通过回油管慢慢流回油箱。

根据上述特点可以得出下列答案:
1、碳罐排气管一定在油箱的最顶端,哪怕加油跳枪后的燃油液面都不应该高于碳罐排气管,以避免碳罐内直接吸到燃油导致活性炭饱和失效。
2、吸油管的位置并不重要,但是燃油泵的泵油口一定在油箱的最低端,燃油泵吸油后用吸油管供给发动机。
3、回油管的位置应该接近最低端,否则当油箱汽油液面较低时,回油管的油液出口会从高处摔下来,经过空气,产生气泡,使油泵吸油口无法吸到纯净的燃油,而是类似可乐一样的带有气泡的汽油。

所以楼主你的现象是合理的。

网友B:
哥们你看我的遭遇就懂了。
这个管子必须用好的。这个不能省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68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看我的遭遇就懂了。
这个管子必须用好的。这个不能省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6838 ...

就是看了你的帖子 之前就看到过  所以很久都没换燃油管 现在管子不行了  这次换了 平时勤观察下 主要是网上都这玩意  也不知道该买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看我的遭遇就懂了。
这个管子必须用好的。这个不能省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6838 ...

理论上丁腈橡胶应当也没问题 怀疑是 掺杂了 三元乙丙橡胶啥的 那个不耐油  问题是长得都一样 认不出来啊~

网友C:
可以定做硬管吧,说是4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定做硬管吧,说是4氟

找到了 大概20多一米 和原厂的一样  外层 中层是 丁腈橡胶  内层是 氟橡胶   这玩意真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定做硬管吧,说是4氟

我说的这种,尼龙或四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