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不是报废的LED电视机,大家看看现在的电视机里面还有多少零件?

楼主(2019-06-06):
没爆屏,能开机,屏幕有问题!

背后的接口(缩水版,连VGA和网络都没有)

牌子和铭牌(在美国算是有点名气,国内应该没这牌子)

开机画面(不到2秒)

主板应该是没问题的。

能看见有多少个板子吗?连电源都要外接!

一口气看完,主板一块!

MAX1449

MSD3393LU(资料自己看,我头晕了)

这个应该是存储芯片(看不清楚)

TPA3110  15W*2数字功放~

立体声线路

BTL接法

APA2171

各种排插接口,绝对不会插错!

下面的内置喇叭

8欧姆5瓦的

低音腔

液晶屏排线,很好拆,轻轻把塑料扣网上拉就可以了~

下面链接到逻辑板的,也很容易拆,把两边的金属扣压一下,整个插头就可以拉出来了!

LED灯泡,18个灯珠!

看见了偏光板了~

不会吧?只有三层?以前偏光层就有三片啊!

不要了液晶屏了,IC芯片烧掉,没维修的价值~

纯白光屏(可以做拍照的灯光板哦!)

实例

医院用的看片箱~

拆掉液晶屏和排线(不影响LED,遥控和功放)

装机过程忽略~谢谢观看!THE END~O~

网友:
喜欢这样设计的电视,功能单一简单,回归电视原本的作用。

网友:
比国内的廉价版电视还缩水厉害。起码国内的端口齐全,电源也是内置的。

网友:
中国制造才是关键,估计是tcl代工的吧

网友A:
用回CRT大屁股巨有成就感

网友:
符合电子设备发展的潮流,集成化、模块化。

网友:
有HDMI就行,谁还要VGA啊

网友:
一看就是山寨产品,哈哈

网友B:
是不是被小孩子爆屏了,拆机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被小孩子爆屏了,拆机刀不错

不是~而是逻辑板本来就有问题,一加电芯片马上发热(烫手的程度)

网友C:
那你换个逻辑板不就好了吗?拆了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换个逻辑板不就好了吗?拆了浪费啊

这里买零件或配件跟全新机差不多价钱,反正是捡回来的,行的就用,不行的看看有什么可用的~拆那!!!

网友D:
只要液晶屏是好的 就有维修的价值  你说的一上电就发热 应该是有地方登录了 修好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好像现在想买一台不内置广告的电视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液晶屏是好的 就有维修的价值  你说的一上电就发热 应该是有地方登录了 修好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

芯片难找,测逻辑板电压正常,送电进去5秒各芯片已经烫手不得了,然后白屏。关掉再开同样故障,不修了!

网友:
又是外链,我移动的宽带就是打不开

楼主:
这里的牌子,国内可能给某公司O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回CRT大屁股巨有成就感

刚好隔壁扔了台29寸索尼特丽珑纯平CRT电视,(很新的,应该没问题,就是没有遥控)放了好几天都没人收,回去一定变废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好隔壁扔了台29寸索尼特丽珑纯平CRT电视,(很新的,应该没问题,就是没有遥控)放了好几天都没人收, ...

如果只是遥控器问题可以向马云求助

竟然不锯功放拆音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