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云电吧共享充电宝怎么样短触

楼主(2019-06-06):
手上有一个云电吧的共享充电宝,想改一下来自己直接使用,之家有类似充电宝短触并成功,但是不知道二极管的型号。求大神。

网友:
从原理上来说,就是控制升压芯片的使能脚。。。你找到升压芯片  然后百度找到资料看看使能脚是哪一个,,,然后看看是低使能还是高使能。。。。。这个很简单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做到收费的?

网友:
测试一下Q1各脚电压。

网友:
上面楼的,收费的是充电箱吧,收钱开箱,放回统计金额,,,,

网友:
我以前弄过SY7063充电宝套件,导线10千欧电阻一个一个的飞线试,找到后飞线上去,可以一直输出。好像小米10400比较高级,单片机和电源芯片有通讯,没试成功。

楼主:
求短触的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2019-08-26):
引用 楼主:
求短触的二极管的型号。

这样飞根线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有人已经破解了、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