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秀外慧中 为“汉”而生——安泰信ST-60恒温焊台评测

楼主(2019-06-06):
做为混数码之家论坛的朋友估计都有称心的烙铁、焊台,可在满意性能的同时你是否会有那么一点缺憾?
虽说内在重于外表,但能内外兼修岂不美哉!
这里给大家介绍颜值与性能担当的ATTEN安泰信ST-60恒温数显焊台。

一、简介(本楼)
1、外观
2、拆解
3、菜单

二、评测(2楼)
1、测试
2、对比
3、进阶

三、总结(2楼)

一、简介
安泰信ST-60是60W智能无铅焊台,具有以下特点:
●LCD屏显示多种设定参数,菜单式操作。
●三组快捷温度存取键实现常用温度快速切换。
●智能待机、关机功能,保护用户安全,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温度锁定功能。
●功率消耗模拟条,实时显示工作状态功率消耗情况。
●快速智能温度补偿功能,实现产品工作状态的温度恒定。
●软件校温控温功能,产品长期使用仍能与出厂时保持一致。
●低压发热体,完全隔离电网,保证焊接安全。
●采用900M系列烙铁头,与发热芯分体式设计,有效降低耗材更换成本。

1、外观
设计新颖、外型漂亮、配色沉稳,看惯砖头、饭盒式焊台的你,眼前有没有一亮?

规格参数

注意:60W为整机功率。

控制面板

分解图

手柄架

电源线

手柄

900M系列烙铁头

手柄内部
使用了可测温的两线陶瓷发热芯,接线PCB上标识了热电偶正极。

嗯?!
可测温的两线发热芯,是不是很耳熟?
可以发挥想象了,见楼下进阶。

2、主机拆解
主机底部有四颗,很容易拆解。

内部整齐,使用了变压器方案,隔离电网。

变压器参数

次级输出黑-黄26V2A供烙铁发热芯,黑-蓝12V2A供控制、显示电路,有些担心功率。

变压器做工厚道。

次级绕组线材与线径

中心抽头。

主板
元件都在背面

看到了刷机升级口

进一步拆解需要焊下右下角的DIN座,考虑到以体验测试为主,就不动焊继续了。

偷窥一下PCB背面

3、LCD显示及菜单、设置
开机及基本操作

设置菜单

温度校准

温度调节时步进值

摄氏温度显示与华氏温度显示切换

自动休眠、自动关机及其他设置

楼主:
二、评测
1、测试
首先测试我担心的功率。

符合整机功率60W参数。

为了测试ST-60焊台,我做了个烙铁测温头,利用万用表PC联机软件记录温度变化。
将ST-60焊台恢复出厂设置,温度设定为默认的300度,室温31度(怕影响测试未开空调)。

测试中发现一个问题:主机显示的温度与万用表测得的温度不同步,且先于万用表到达设定的温度。

联机软件记录的温度如下,查看对比升温时间,室温到300度近60秒,有些许失望。

为此,做如下熔锡测试。

从冷态开机到300度熔锡,全程25秒。
个人理解是:在烙铁头上的锡完全熔化前,烙铁头与万用表热电偶接触不充分,测得的温度是还未熔化的锡传到过来的,直到烙铁头上的锡完全熔化并包裹着万用表热电偶时,温度才同步一致。

由以上测试可见,ST-60恒温焊台温度控制极好,未出现过冲,温度波动极小,波动在3度以内,25秒熔锡的温升速度对于芯、头分离加热方式已经是优秀的成绩了。
因为使用了可测温两线发热芯,所以测温就是分时测温了。如果使用四线发热芯,那么就可以实时测温,焊台表现会不会更好呢?这点比较遗憾。

2、对比测试
我的焊台是90W高频焊台,加热方式、功率与ST-60焊台都不同,无法对比测试。只能用常见的60W的所谓黄花907可调恒温电烙铁与之对比测试了。

尽管两者都是芯、头分离,功率也相同,但烙铁头大小不一样,热容也就不同了,这会影响温升。因此,只能做恒温控制对比测试了。

通过万用表测温将907调到300度,等907冷却后才开始测试记录。

温度变化记录如下:

测试中用功率计测得907加热过程最大功率也近60W,查看记录从室温到300度用时62秒左右,但温度控制不好,过冲26度,并且温度一直在30度左右波动。

两者对比,ST-60焊台才是真恒温。

3、进阶
ST-60焊台使用了可测温的两线发热芯,内部串接了K型热电偶,与白光T12芯一样。
于是就有了这个

但ST-60焊台发热芯电阻为10Ω左右,而T12芯电阻为8Ω左右,在接入测温电路时,电阻不同势必会改变电位,影响比较电路的比较值,得出错误的结果。

接上T12手柄,实测温度比显示温度高60度以上,而这超出了ST-60焊台50度的温度校准范围。

于是我将温度设定为200度,并通过温度校准把温度设为低45度,这样虽显示温度为200度,但实测温度接近300度。

还有办法修正,但这超出测试范畴。

温度变化记录如下:

温度控制极好,未出现过冲,温度波动极小,波动在4度以内。从室温到设定值仅用了35秒,依据上面ST-60焊台熔锡测试,一体芯的T12芯手柄用时会更短。

三、总结
外型的曲线不代表温度的起伏,沉稳的配色则彰显了控制的自信。
ATTEN安泰信ST-60恒温数显焊台——秀外慧中、为“汉”而生。

网友:
谢谢分享,我们”大汗族“人民,每天为汗而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评测
1、测试
首先测试我担心的功率。

也包括女汉子麽?
100W估计更实用,但是白送的还要啥自行车呢

网友:
手持0402贴片和130块钱前来围观

网友A:
我宁愿用你那种29.9还包邮并送一支发热芯和三支头子的GT黄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宁愿用你那种29.9还包邮并送一支发热芯和三支头子的GT黄花

比较赞同,但对温度控制要求比较高的环境就得另说了。

网友:
对付无铅焊锡会比较吃力。

网友:
动图做得真漂亮,谢谢分享

网友:
我说蛋兄,测也测了玩也玩了,倒贴200包邮给我可好

网友:
恭喜获得评测 ,我也喜欢这款焊台 ,也想好好评测一下 ,结果没中

网友:
看来比936之类的要好些

网友:
这里太多大神了,所以当时没敢申请,担心水平不够,也担心没这实力。。。

网友:
这台要500多。。用不起啊。。

网友:
温升还是稍稍慢了一些啊!

网友:
只用的起936的路过

网友:
过来支持一下大神

网友(2019-10-02):
解决 白光手柄接安泰信的问题,其实 简单,有两种办法:

  1、可以在发热芯正级串个可调电阻,然后边调整,边测试,与外部温度测量仪器对比,得到正确温度后即可。
  2、在焊台主板运放与测温电路间加个可调电阻,也是一边调整,一边测试,得到正确温度后即可。不过这个方法不推介,因为要在主控板上挂可调电阻。
  综上,最好直接在手柄里挂可调电阻,来配套。

网友(2020-03-05):
这焊台看起来真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