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热小锅(电热杯)

楼主(2019-06-06):
这么个加热小锅,适合在单位加热午饭,热个方便面吃。最近不通电了,拆开看看。

拆机比较简单,拧下尾部螺丝,轻轻一拉,就分离了。

里面更加简单,塑料壳子上面一个插座,一个带指示灯开关,经过测量发现就是这个小开关坏了,手头没有一样的开关,直接短接就修好了。

加热盘,是采用加热管用铝封固到锅底的。
上面一个温控器,类似电饭煲一样,到温度会跳开。

拆机完毕,谢谢

网友:
挺实用的小锅子,我也在用。

网友A:
这么大,不做锡锅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不做锡锅可惜了

没那么多锡,还是做个加热台拆灯珠美滴很。

网友:
把电阻丝经氧化镁粉里包上金属管再铸到铝板里使电阻丝发出的热量利用率提高了好多,铝板再把热量传给密接的锅底也降低了热阻和热损,比起电炉子可以说进步太多了。
一致有个疑问,点热板与锅底咋粘接的呢?是胶水粘的?还是铝焊的,也试图分开没成功,可见粘接的比较牢固。

网友B:
不敢用这些,这些玩意地线坏掉或根本没地线,一直麻一直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敢用这些,这些玩意地线坏掉或根本没地线,一直麻一直吃!

麻辣烫的麻?哈哈哈,麻酥酥的,感觉是电锅的气功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