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装宽带送的“太离谱”(戴利普) usb双位插座

楼主(2019-06-06):
装宽带送的 ,牌子叫飞利浦表弟戴利普 ,外观很寨 做工粗糙。

磁铁不吸,材质怀疑 铝

很多毛刺

一个按钮 有指示灯

就两位

有俩usb 标称2.1a 呵呵

反面还防拆螺丝 整体屁轻。

后盖很薄 材质很差

内部

开关, 这线也就几百瓦安全

不知道是不是纯铜,貌似有生锈迹象。

还能再薄一点儿吗

usb板

同样很寨, pwm

这小变压器 2.1a 会出人命的,左面可怜的整流管也表示臣妾做不到。

简单测一下吧,空载5v

直接1a试试,闪了一下勉强承受住了,有线补,输出5.2v

1.1a直接撂挑子了,一带载就保护了。

估计能值5元,留着带个电视电扇啥的还能凑合。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fengchen z + 1

网友A:
采购部门拿了多少回购买这些垃圾

网友B:
你只是装宽带不是买别墅!免费的还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C:
果然是表弟,鱼目混珠

网友D:
插孔弹片形状少见呀,估计多插几次就不能回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购部门拿了多少回购买这些垃圾

估计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是装宽带不是买别墅!免费的还要啥自行车啊……

嗯 免费的最起码也要基本的安全保证,这种货色虚标严重,不懂行的拿去烧电磁炉出了事儿就不是免费不免费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表弟,鱼目混珠

哈哈 二师兄来了,李逵李鬼到好说,现在这类寨厂为了降低成本不惜降低安全性就不应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孔弹片形状少见呀,估计多插几次就不能回弹了

元首所言极是~

网友E:
没来数码之家之前觉得这是个好东西,来数码之家久了,觉得ISP送的这玩意简直不是个东西……

网友F:
感兴趣楼主的彩屏USB表和电阻负载?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来数码之家之前觉得这是个好东西,来数码之家久了,觉得ISP送的这玩意简直不是个东西…… ...

哈哈 这说明眼界开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兴趣楼主的彩屏USB表和电阻负载?哪里有卖?

u表是维简科技的web u2,负载是卓智科技的ebd 测试仪  ,马宝搜下即可~

网友:
这个估计就是让你插猫和路由器电源用的。
就这质量 也就能带带路由和猫了。

网友:
应该莫送的,看你还有木有意见

网友:
这质量也太差了,插头是不是铝的也容易判断,直接插到这个插座本身的插孔里面,然后你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谢谢分享。。。。这种类型的弹片,我无意中把一个铝质插头插进去,死活拔不出来,就象公狗与母狗在干活。。。。。。。

网友:
带载能力真差

网友:
果然太离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这种类型的弹片,我无意中把一个铝质插头插进去,死活拔不出来,就象公狗与母狗在干活。。 ...

哈哈 形容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