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山地车又换前叉碗组了,这次用上坛友们提供的秘技

楼主(2019-06-06):
上次渣渣山地车龙头飘,拆看前叉碗组轴承没问题,反而是上盖和底挡挂了
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04

马家没有单独配件卖,就撸了整套碗组

顺便又撸了套挡泥板和其他玩意
到货了

这是主角,送了点点黄油

加上轴承和塑料挡圈,一共8件

仔细看下上盖

和底挡
看来是一体的了

但不知道硬度如何

躺了几天的车,终于有望站起来了

新旧对比
但愿能用得久点

前几个月月换折叠车的碗组轴承,坛友们说不要珠架,直接摆满滚珠更好
这次偶就来试试
先把送的油挤一半到下碗上,方便粘滚珠

从原来的轴承上拆珠子

紧排粘在碗内,只余不到一个珠位,合计用了26颗

底挡合上试试,旋转没问题

揭开滚珠还在

楼下继续

楼主:
准备装上前叉
底挡有点紧,用这种方式轻敲到位

装上塑料挡圈

扣上下碗

上碗也如法炮制

旋上盖

以及垫圈和大螺母

调好松紧,碗组更换OK

顺便把后轮挡泥板也换了

上一个是这里断了,这个看着有一点加强

搞定

最后把铝水壶架换上,收工

经半年多折腾,按数量计估计全车已经更换约20~30%了

看来还要继续换,最后变成另一辆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装上前叉底挡有点紧,用这种方式轻敲到位

你就偷笑吧。

我那个28凤凰前几天修前叉,上边那个顶盖,直接上下窜,扣纹完全没用,卖家说前叉的问题,前叉五件套都从他家重进,结果还是一样,他这批五件套工差太大。

网友B:
配件做工比较差

网友C:
看来还要继续换,最后变成另一辆车
優秀。。。

网友D:
我的轮盘没丝了,拉马不能用了,有好办法么,方孔中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偷笑吧。

我那个28凤凰前几天修前叉,上边那个顶盖,直接上下窜,扣纹完全没用,卖家说前叉的问题, ...

套件都拧不上,这么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准备装上前叉底挡有点紧,用这种方式轻敲到位

这叫新陈代谢,相比十年前的你,细胞估计已经换了几代了

网友:
塑料件质量堪忧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件都拧不上,这么差?!

工差太大,把扣纹吃深给漏掉了,扣纹无咬合力,直接贯通。   根本不用拧,跟垫片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件做工比较差

这个8件套的碗组做工还可以,也没想到才3块多的价格(马家相同图片的碗组普遍都要10几块)

网友:
这牙膏挤的我难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装上前叉底挡有点紧,用这种方式轻敲到位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国产杂牌整车500以内有找....

      捷安特,美利达等一线品牌入门级24速,1799起...

  质量肯定不是一个级别的,老牌的凤凰,永久应该发力追了....

网友:
看我老爸搞过,珠子都是排满的最后一个珠子放不下的,以前的车子比较实在,现在都偷工减料的厉害

网友:
碗组才3块多真便宜,挡泥板是不是短了点?我原装的挡泥板就这么长,下雨天老是打湿裤腿,还溅一身泥巴,后面我换了超长挡泥板,差不多包裹了半个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要继续换,最后变成另一辆车
優秀。。。

是呀,修修修、换换换,慢慢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轮盘没丝了,拉马不能用了,有好办法么,方孔中轴的

不知道呢,偶还没拆过中轴

网友:
这东西二十年前用的人多,如今让电动取代了,大街上修自行车的都改行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叫新陈代谢,相比十年前的你,细胞估计已经换了几代了

果然是穿白大褂的,比喻得很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