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RIO7050的以太网运动控制卡 看看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2019-06-06):
(图片)

网友(2020-01-26):
国产货里做工算不错的,貌似是远程IO模块不是运动控制

网友A(2020-06-14):
看样子就是个io模块,没标是啥总线的,板子上有网变 PROFINET或ETHER CAT这两种机会大点!国产小厂才会用PCB架子,大厂出这些都开模具做外壳的!

网友(2021-10-15):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就是个io模块,没标是啥总线的,板子上有网变 PROFINET或ETHER CAT这两种机会大点!国产小厂才会用PC ...

这个外壳应该是phoenix的,小厂可用不起

网友(2022-11-08):
看着做工不错  就是有些芯片看不清型号

网友:
相当工整,好评!!
用fpga实现2个网络,也蛮牛x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