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来看看老美做的无刷驱动器 AcceInet ACJ-055-18

楼主(2019-06-06):
(图片)

网友:
飞思卡尔的主控芯片。
飞思卡尔在电机控制上有积累。

网友:
一看就是买不起用不起的东东。不过老美的东东就是好,这无可挑剔的。

网友:
用料冗余度大,扛造

网友A:
几年前买过这个,用来驱动音圈电机。功率元件贴在铝基板上,挺好的

网友(2019-07-24):
这不是一般无刷驱动吧。是伺服控制器

楼主:
普通的驱动器

网友B:
功率板是铝基板,用了平面变压器,看来是不惜工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板是铝基板,用了平面变压器,看来是不惜工本啊。

还是你识货!!!!!

网友(2019-09-26):
东西是很高级,唯一感觉不是太好的是mos管的板子到外部连接这个接插件太low了,这种接插件最大电流应该在3A左右,不应该用这种连接器吧?

网友(2020-05-07):
我们用过这个驱动器,实际是江苏那边产的。配套美国那个MAXON电机,号称是登月的电机。

网友C:
请教:此图中一些布线可以更宽的,为什么都布的那么细?

网友:
这个使用的自动布线吧  都太细了,看着难受

网友D(2021-10-09):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买过这个,用来驱动音圈电机。功率元件贴在铝基板上,挺好的

可以交流下吗,这玩意怎么与电脑通讯的啊,外部线是成品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此图中一些布线可以更宽的,为 ...

减小电磁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交流下吗,这玩意怎么与电脑通讯的啊,外部线是成品线吗

想了解什么?我们是用的脉冲方向控制,也可以用can总线控制。外围线缆应该没有现成的,需要自己接

网友:
弄到过这类PCB,原来是美国产的,感觉生产时自动化比较高

网友(2021-11-19):
引用 网友D:
可以交流下吗,这玩意怎么与电脑通讯的啊,外部线是成品线吗

232串口或者CAN卡都可以通讯,需要去官网下个CME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交流下吗,这玩意怎么与电脑通讯的啊,外部线是成品线吗

有现成的啊,买个绿联的USB转232,再问供货商买根串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