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固态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9-06-06):
驱动端能导通?二极管这样连接能到通?

网友:
上电时,驱动电压经R7、Q2的BE结、R8和D1形成回路,向Q2基极提供基极电流,Q2管子导通,驱动电压分两路流入Q2集电极,一路是R3和LED0(工作状态显示用),另一路是R1、U1和R4。恒流的工作原理是:当流驱动电流流经R8时,会在R8电阻两端产生压降,当该电压达到Q3管子的导通电压时(一般为0.65~0.7V左右),Q3导通,拉低Q2的基极电压,Q2集电极电流减小,从而达到动态稳定电流的作用。从原理图看出,该恒流电流约为0.7V/56欧=12.5毫安。

网友A:
还有,D1二极管起着防反接驱动信号的保护作用。如果误把驱动信号的极性接错了,因D1反偏而截止,保护其它元件不被反向击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D1二极管起着防反接驱动信号的保护作用。如果误把驱动信号的极性接错了,因D1反偏而截止,保护其它元 ...

我这个图肯定是可以的
我是说,淘宝上卖的那个固态继电器,驱动端,看起来好像永远无法导通

网友B:
光耦电路尽量简洁,使用光耦很大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电路简单可靠。比如4N25,你只要保证发光二极管电流在5-10MA之内,它的另外一端就能导通,可以过100MA。
去年东芝出的TLP241, 四腿小光耦,入端和普通的一样,10MA,出端可以带2A负载。就是切换速度不快,KHZ级别,不过替代传统继电器,带点电磁阀之类是非常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电路尽量简洁,使用光耦很大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电路简单可靠。比如4N25,你只要保证发光二极管电流在5-10 ...

这里说的是宽电压恒流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说的是宽电压恒流驱动

那不就输入端加了恒流电路么,成本就摆这里了,而且LED的电流从3MA到15MA都可以,自身范围也不小,实现不难。

网友:
我做了一个简单版的5v供电,用于电视机控制机顶盒的供电220v,挺好用的。光耦+可控硅。

网友:
垃圾电路图一个!!!

网友C:
A1 A2加上控制讯号电压,13 14就相当于电子开关链接通了,工作时没有继电器的触点声音,只有电源指示灯闪烁状态显示,挺简单的,利用率比较高,一般都是用于大功率的无触点控制,但是需要加散热器

网友D:
看这原理图,固态继电器要是真的这么做是不会工作的!控制端的管子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1 A2加上控制讯号电压,13 14就相当于电子开关链接通了,工作时没有继电器的触点声音,只有电源指示灯闪烁 ...

你讲一下这三个二极管的连接和导通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原理图,固态继电器要是真的这么做是不会工作的!控制端的管子反了。 ...

应该是印错了,但是,这种低级错误真的会出现?

网友:
电路图是错的吧,二极管背靠背怎么可能导通,

网友:
山寨货印错很正常,测试一下功能正常就行了,不行就退货得了。(其实内部电路也有相应的控制部分,不是外面画的那样,那只是参考)

网友:
也许是故意印错的,不过只要按图接线能工作也不必深究

网友E:
那个是接线示意图,非正常的原理图,不必大惊小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是接线示意图,非正常的原理图,不必大惊小怪。

你并不知道我们再说什么,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