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神灯美的10w吸顶灯 改造卧室吸顶灯

楼主(2019-06-06):
神灯9.9包邮的价格已经一去不在!现在20多元一个, 今天闲来无事改造一下卧室吸顶灯   求M币  想兑换套  22合一
大家看下以前自带的灯板  中规中矩  一般吧

结束  谢谢大家  端午节快乐

网友:
一堆钻头里没有宝塔钻 差评。哈哈哈哈

网友A:
拿白光放卧室?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白光放卧室?怎么想的。

这还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卧室就非得暖光吗、、、

网友:
和我一样,哈哈  ~~~其实卧室不用那么亮,大部分时间都在客厅活动,卧室就是睡觉用的

网友:
两个独立模组也好,万一有一个断路故障,另一个能继续发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还有什么说法吗?

高色温会使人精神高度紧张,放在卧室是要让人入眠还是失眠?别说卧室,家庭根本就不能用白光。非要用也就厨房。而且白光必须要高照度,白光照度不够整个家就成了幽深惨白。

再加上led的发光原理,家庭长时间待的场所是不能使用白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白光放卧室?怎么想的。

也求个说法。日光灯也很白了。咋办

网友B:
你这带驱动的两只多少钱?买了一堆COB,散热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带驱动的两只多少钱?买了一堆COB,散热头疼。

一个灯9.9包邮   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灯9.9包邮   现在买不到了

我说你换上去的那两个呢。

网友:
我家里还有十个左右吧,美的是10W,欧普是5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带驱动的两只多少钱?买了一堆COB,散热头疼。

换上去的是美的吸顶灯里面的  led灯板   9.9一个包邮买的   现在涨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求个说法。日光灯也很白了。咋办

换呗  几块钱一根灯管

从危害程度来说日光灯没LED那么大,它是电离激发紫外线去照射荧光粉发光,LED是蓝光透过荧光粉来变色,底色就蓝光。

网友C:
这灯我撸过150个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我撸过150个不止

膜拜大牛   厉害 我就撸了5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上去的是美的吸顶灯里面的  led灯板   9.9一个包邮买的   现在涨价了

E.我以为这灯罩是美的的。

网友:
家用照明飞利浦绿头36瓦865灯管用古董电感日光灯支架利索然后装好一通电闪闪亮了高显色性高亮度国标日光色就是不如古董t12的粗管40瓦日光灯好启辉引用作死哥的话,恐怖片也是那样吱吱吱吱吱吱干启辉不着那样的我这都是一启辉擦擦擦亮了亮堂堂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色温会使人精神高度紧张,放在卧室是要让人入眠还是失眠?别说卧室,家庭根本就不能用白光。非要用也就 ...

我觉得没什么差别,睡觉不关灯么?不太喜欢暖白,同功率下太暗了,看都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