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不能安装G5400显卡驱动

楼主(2019-06-06):
在狗东买的昨天到手七彩虹断剑C.H110M-K D3 EVO V20,配G5400 CPU,4GB DDR3 1333内存,安装Windows7/10 x64系统,都不能安装核显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的是“Microsoft基本显示适配器”。无论是用驱动精灵,还是INTEL官网下载驱动包、主板自带光盘驱动,都安装不了显卡驱动,要么是显示“此管理器类型不支持该安装程序包”,要么就是显示“此计算机不符合安装该软件的最低要求”,要么直接磁盘安装INF选择显卡系列之后,显示“指定的文件夹没有包含设备的软件驱动程序”。在网上搜索试过了N种方法,显卡驱动仍然安装不了;EFI设置里面,也修改过启动方式为传统或EFI,结果都是一样。

我现在是彻底没辙了,哪个高手提供下解决方法?如果要用独显,我还不如退货了。

网友:
先找客服,不行就退货

网友A:
退货吧,cpu问题居多,内部显存ram 可能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退货吧,cpu问题居多,内部显存ram 可能挂了。

8代U上H110都这样,核显不能用或者驱动装不上,装上了只能跑最低频等等等各种问题、
换H360之类的板立马就好

网友:
装win10,其他驱动先装好,然后联网update,几次update显卡就装好了,一般我都是用IT天空的驱动包在PE下导入,有时候也会出现核心显卡无法导入到情况,碰到这种情况先择解压不删除驱动,进系统后再管理器里指定驱动路径一般都可以安装。

目前的硬件一般win10的update都有驱动,几次update90%的硬件都可以自己找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代U上H110都这样,核显不能用或者驱动装不上,装上了只能跑最低频等等等各种问题、
换H360之类的板立马 ...

换H360之类,好像就装不了WIN7啊,都没驱动?

网友:
影驰b365   300多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H360之类,好像就装不了WIN7啊,都没驱动?

B365就可以了, 核显基本上在大部份板上win7都没问题, 主要问题是usb驱动。 B365也有win7 usb驱动

楼主:
WIN10 X64用驱动人生找到驱动安装成功了,但是WIN7却是没适配。IT天空的万能驱动,WIN7也是没驱动,而且装一堆广告软件。

现在只要找到合适的WIN7驱动,就算是完美了,如果没有找到,只能用WIN10了。

网友C:
H110不是应该不支持这个U吗?居然能点亮!我记得1系列主板支持6,7代的U,然后3系列支持8,9代的U.这U要用Win7恐怕不可能,哪怕H310C应该也打不上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110不是应该不支持这个U吗?居然能点亮!我记得1系列主板支持6,7代的U,然后3系列支持8,9代的U.这U要用Win7恐 ...

这个主板用八代U没有问题,可能是修改过的,CPU-Z显示南桥是COFFEE LAKE,北桥是SKYLAKE PCH,据说会降频——反正我日常用时,CPU频率在1GHZ以下。

网友:
也是集显,可以安装驱动

网友:
目前来说,不想折驣,还是得365这个东西

网友(2019-07-19):
听说B365就是专门解决Win7集显问题的

网友:
刷的就是有这个问题,要上独显!     然后我把U退回去了。

网友D:
上H310M啊!但win7集显应该还是无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H310M啊!但win7集显应该还是无解

八代九代的win7集显早就解决了。 只是G5400在win7的集显有些安装完有问题,有些没有问题。
8100,8300等集显win7 驱动,去年毛子想出了禁用驱动签名就可以安装改过的驱动.
smxdiy更进一步,把驱动签了名,现在已经没问题了。
可以去这里看看
http://www.smxdiy.com/thread-148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八代九代的win7集显早就解决了。 只是G5400在win7的集显有些安装完有问题,有些没有问题。
8100,8300等 ...

我安装过一个这样的BETA4驱动,花屏抹显示内容,或者对角线半屏黑。不过没在这网站注册,下载不了最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安装过一个这样的BETA4驱动,花屏抹显示内容,或者对角线半屏黑。不过没在这网站注册,下载不了最新的。 ...

都说G5400等部份会有问题。 8100, 8300等就没有问题。
我的8300装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2019-12-19):
使用无忧论坛坛友提供的驱动(见http://bbs.wuyou.net/forum.php?m ... &fromuid=112916),已经成功安装核显驱动,并且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现在,终于可以用回习惯的WIN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