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高手支招,老问题 ,索尼4.2V电源自组平衡充,中间节电压高问题

楼主(2019-06-06):
自组18650电池组,大电流用后,电压偏差大,买的平衡充效果不理想,买来4.2V索尼电源,用老办法自组平衡充,,,空载电压全部4.215V,,充电时电压随电池有压差正常,但是第三节4.21V时,第一节才4.18V左右,长时间不变,第二节变成4.24V了,第三节4.21V,断开电池,电压全部是4.21正常接上电池就变成,4.18  4.24  4.21了,,看了贴子据说是干扰问题,有网友说要6根线,我组装是用的4根线,没试过6根线,问一下高手,是不是6根线的问题,不是又怎么解决?
下面这两图接法,会有压差么?
还有个问题,,即便是充电用6线,,但是电池组出来的平衡头是4线,,电池组也是,组与组之间 正负极共用一根线,,难道电池组引出来的平衡头也要6线?

我理解6线的问题 是不是把电池组与组之间共用的线,,加粗两倍,或是共用线物理总长一样。比如像第三个图

网友:
可能跟电池内阻有关系,电源串起来会相互干扰

网友:
可能跟开关电源脉冲输出有关,建议可以在输出加大电解抑制波纹试一下。另外空载一致不等于截止电压一致,可以在长时间充电后,不断开充电电路,分别测一下各路电压

网友:
电池问题/////...............

网友:
用粗线用粗线用粗线用粗线

网友:
1,头尾两线都要尽量粗,2,相差正负1%,就是0.04V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