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仿“OPPO 5V/4A充电器”简测,型号AK779

楼主(2019-06-06):
高仿“OPPO 5V4A充电器”,购于本论坛,坛友已有拆解,用料不错。个人感觉还是很超值的。

故障充电器为额外赠送的
1和2外观丝印一致
故障的和原装的丝印基本一样
测一下重量如下,基本都在70g左右
一.待机功耗和空载输出电压:
待机功耗原装的0.16W,功率因数0.99
间或显示0.00W,功率因数0.00。动态的。
1号为0.23W,功率因数0.99
间或显示0.21W,功率因数0.21。动态的。
2号为0.21W,功率因数0.99
间或显示0.18W,功率因数0.17。动态的。
空载输出电压
原装的5.168V
1号5.280V
2号5.224V

楼主:
二.接LD25假负载测试:原装的电流调到2.50A时电源保护停止输出

三.小米5手机充电测试

四.OPPO R9S手机充电测试
原装的充电器使用原装数据线通过U表后接手机不能进入快充模式
去掉U表后才可以进入快充模式
而高仿充电器进入快充模式与是否接U表无关

使用普通数据线情况

网友A:
这么说还是仿的好???

网友:
那个拆解的铁坨为的就是配重,这样和原装的重量就没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还是仿的好???

长期工作的稳定性短时间看不出来

网友B:
用了两层楼发帖,竟然不拆?

网友C:
老哥的小米好了又敢得得嗖嗖了啊,高仿充电头也敢用了啊

网友:
高仿好,高仿强,可以通过u表查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两层楼发帖,竟然不拆?

业余的,单位忙,同时家人手机还要使用。坛友已有几个拆解贴,但测试的较少,分楼发帖是想有个明显层次,同时铁通网传图也慢易失败。。。

楼主:
引用 楼主:
业余的,单位忙,同时家人手机还要使用。坛友已有几个拆解贴,但测试的较少,分楼发帖是想有个明显层次, ...

所以帖子标题都是是“简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的小米好了又敢得得嗖嗖了啊,高仿充电头也敢用了啊

比这差的山寨货也没少用

网友:
谢谢分享,手机充电器我还是喜欢盒子里原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这差的山寨货也没少用

粗粮手机就得给吃粗饲料?

网友:
其实高仿乐视3A也不少,而且带QC2快充芯片方案,只是少了QC3快充。

网友D:
原装的2.4A保护,应该就是用U表后没启动快充(U口没识别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2.4A保护,应该就是用U表后没启动快充(U口没识别触点)

也可能,没有诱骗器难以测试

网友:
谢谢分享。山寨打败原装?逆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2.4A保护,应该就是用U表后没启动快充(U口没识别触点)

嗯 vooc 闪充是个另类的存在,原装充电器+原装数据线+支持闪充手机,usb公头其实是个3.0公头,只不过里面3.0的5个触点只用了一个,就中间的7脚作为识别脚,加上公头正负加粗,micro口用的7针,比一般的多两针,做为正负载流补充。一般u表就是普通2.0公头也不是公头正负加粗设计,所以插上第一个条件就不能达成,再加上还得需要大约5 ,6秒的500ma脉冲电流才能维持4a输出,现在普通u表都不能支持诱骗,物理上就不行,目前仅有一两款高端u表支持,web u2可以完美支持测试和闪充线模拟,接入u表用普通线就能实现闪充和4a最大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vooc 闪充是个另类的存在,原装充电器+原装数据线+支持闪充手机,usb公头其实是个3.0公头,只不过里面 ...

大婶讲解得详细,学习了

网友:
OPPO如果要接USB测试表进入VOOC闪充模式的话得用那种USB3.0的测试表才可以,本人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