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为什么热风枪不用的时候头是朝上的

楼主(2019-06-06):
我看焊台烙铁的架子都是朝下的,感觉朝下才是顺手的呀

网友A:
热气往上走,热风枪往下热气倒灌容易烧坏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气往上走,热风枪往下热气倒灌容易烧坏手柄

噢~ 感谢!新人不是很了解这些

网友B:
水比又开始水帖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比又开始水帖了吗

哇 我新手啊

网友C:
我这种风枪就是向下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种风枪就是向下的,,很好用。

我看好像大家用快克的比较多一点诶 找了一会也没找到 关于热风枪科普的帖子

网友:
我觉得是怕热风吹坏桌面,刚放到架子上的时候里面还会继续吹风,直到把发热丝吹到100℃以下甚至更低才会停止鼓风。楼上的那个朝下的是因为有单独的架子,不怕吹到桌面。

网友:
2楼真相,厂家也怕你烧坏了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种风枪就是向下的,,很好用。

快克858D,带编程的直风枪,当然好。

网友:
还是用快克2008吧,你这种很简单把板上的零件吹飞的。

网友(2019-10-05):
很多是因为带感应的吧,口朝上就自动停止了,只要一拿起来用就自动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