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浩鑫ds61迷你1155小主机.双千兆网卡usb3.0/hdmi

楼主(2019-06-06):
h61芯片组,支持二代三代1155cpu.支持hdmi/usb3.0/msata固态硬盘,双千兆网卡,用外置19v电源,准系统出350元,要电源加35元。电话微信同号13006863395可走闲鱼。

楼主:
要加内存的话2g内存30元一条,4g的75元一条,g1610三十元

网友A:
挺好多,贵了点。准系统能便宜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多,贵了点。准系统能便宜点就好了

浩鑫的准系统300元吧

网友B:
准系统是差那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系统是差那些东西

cpu内存硬盘电源,电源是用19v的。

楼主:
还有一台,支持用坏的或旧的1155主板折换,目前坏的1155主板芯片组只要没爆边爆角爆玻璃边,玻璃没花的都可以当70元一张折换,日后按行情定价。多还少补,j1900也折55元。只做折换不收板。

网友C:
有没有台式机的1155主板,我有一块pcie插槽坏了但核显能用的华擎z68gen3和你置换

网友:
放闲鱼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台式机的1155主板,我有一块pcie插槽坏了但核显能用的华擎z68gen3和你置换 ...

手上没有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