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法 : 窗式空调再利用

楼主(2019-06-06):
家里有个好的1匹窗式空调,扔了可惜,打算看看能不能diy个新风机,又可制冷又可以抽湿,只要噪音可以控制的话,应该很值啊。各位看看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一体机噪音是大问题

网友A:
如果养鱼虾,可以DIY冷水机,可以调控1立方米水的温度。

或者闲鱼出掉算了。

网友:
我手里有个1.5P的窗机

网友:
空调一般带有抽湿功能吧?开送风不开制冷就是纯风机了

网友B:
可以把窗机放在外面,出风口接一条保温风管到室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养鱼虾,可以DIY冷水机,可以调控1立方米水的温度。

或者闲鱼出掉算了。 ...

怎么和水换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和水换热,。

钛炮,淘宝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和水换热,。

临时可行。

这样做是冷风吹进。但是室内热空气无法通过空调冷却,能耗较大,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钛炮,淘宝搜索一下

还得重搞控制电路,不如直接收个二手挂机的室外机了啊。

网友:
简单,把一体机分开,中间铜管连接,改成分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窗机放在外面,出风口接一条保温风管到室内。

需要跟室内循环的,室内的空气怎么抽回去,要两根风管才可以。

网友:
折腾不要时间么,代价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