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文曲星PC505电子词典黑屏了,拆开看看如何修复

楼主(2019-06-06):
文曲星PC505黑屏,拆开看看

5个螺丝

黑屏

牛屎芯片

屏幕排线压片

用橡皮擦擦一下,擦了几次都是黑屏

我反复擦了好多次,最好成功了

网友A:
恭喜修复,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复,谢谢分享

谢谢打赏

网友B:
上高中那会儿比较流行这个,我也有一个,当初还买了一个备份的,密码忘了

网友:
上高中时家里给买了一个用来学习英语后来上大学参加工作后就不知道它到什么地方去了

网友:
97年的时候同学买了个文曲星400多,屏幕还是在键盘那边的,上面就一个盖子,用3V一次性锂电池的。

网友:
用过,还买了一根专用连接线通过电脑安装游戏玩。

网友:
上面的U6是什么芯片?比牛屎更牛屎???

网友C:
也有一个同款文曲星,也是屏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一个同款文曲星,也是屏幕有问题

用橡皮擦多擦几次可以修复。

网友D:
我有个同型号的,同样的问题,我把斑马纸去掉改成耳机线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同型号的,同样的问题,我把斑马纸去掉改成耳机线连接了。

放了几天又黑屏了

网友(2019-07-18):
有一台,放了若干年,现在装上电池开不了机,里边纽扣电池也换了,不行

网友E:
同样文曲星,但提示固件过期。能救吗,挺怀念推箱子和猜数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文曲星,但提示固件过期。能救吗,挺怀念推箱子和猜数字的

我也不知道,简单搞了下,现在又不行了,楼上11楼焊接的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高中那会儿比较流行这个,我也有一个,当初还买了一个备份的,密码忘了 ...

网上有文章,破解的,我的也是游戏加密了,10来年没解开,后来心血来潮网上一搜还真有。

网友F(2022-05-23):
楼主,问下,电子词典的固件和词典文件怎么备份到电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下,电子词典的固件和词典文件怎么备份到电脑呢?

这个不知道了

网友(2023-04-23):
保存得真好  我的PC505屏幕更严重  排线这儿断了  都不知道咋整的~  这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