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积灰】-点焊机-多图杀猫

楼主(2019-06-06):
之前看了很多微波炉点焊机,虽然点焊并不多,寻思也搞一个玩玩。
淘宝转了一圈,买买买

4月就买了,一直拖延到现在才完成。唉。
首先给机箱面板开孔

上锉刀

继续开孔

加工固定PCB的架子

装起来看看。。。不喜欢那么多灯,全压倒了。

装上去看看

底板打孔

给点焊笔上套子,手感好不少

后面板打孔

继续。

楼主:
给变压器垫上一层垫子
没短点的螺丝,长就长了

继续组装

绝缘片

固定的稳稳的

打印几个标识

最后的成品

网友A:
不差钱啊  买成品好了

网友B:
这样搞一台成本就要花不少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楼主:
上几个点焊的图,还在不断摸索0.12纯镍:

0.15纯镍:

网友C:
标签机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啊  买成品好了

不差钱就买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一台成本就要花不少了

差不多价格性能应该比买的好一点

楼主:
一般吧,面板手一抖破相了

楼主:
的确。塑料,铝一类的软金属扩孔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签机太专业了。

属于低档次的。一般用用也够了

网友:
这个搞下来可以买成品了。。。

网友D:
这一套搞下来差不多300了吧

网友:
真肯下血本啊

网友E:
这变压器多大功率的?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真漂亮,看来宝塔头真好用,也得买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变压器多大功率的?

看坛里900W的尺寸,这个800W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套搞下来差不多300了吧

只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