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评测拼夕夕拼的2个小胖子U盘。

楼主(2019-06-06):
最近病的不轻,不买U盘就手痒,然后从拼夕夕拼了个128G的U盘,40块钱。到手一测是扩容盘,找商家,商家又给补发了一个,发货前还保证给测试好,这态度还算不错

然后2个U盘一起拿出来亮亮相。

左边的金胖子是第一次发过来的盘,金灿灿的,颜色很惹眼,可惜是扩容盘。还有送的2个OTG转接头,一个type-c,一个Micro。右边是卖家补发的银胖子。

先看看第一次的盘

WTF:funk:,蓝色接口的usb2.0,冒充3.0,这么不走心吗?直接拿这张图怒怼了卖家。

看不到芯片,速度渣。

下面上真相

这个颗粒,最近出场率很高,很多野鸡品牌的U盘都在用。32GB,1CE   TLC,速度应该不会强到哪去,找时间搬到SM3281上试试。

下面看看商家补发的银胖子(有惊喜)

主控IS917,芯片看不到,从写曲线上看,更像MLC,如果是足容的,那是不是赚了呢?

哈哈,没失望,容量没问题。

看看这个颗粒是何方神圣。

下了比较新的IS917的量产工具,但当前版本不支持此颗粒,颗粒ID:453E96937ED1,是闪迪的颗粒。
看了一下FlashDataBase,ID最接近的,是下面这个
[SanDisk_7DDL_064G-453E96937E51]

Vendor=SanDisk
FlashID=453E96937E51
Feature=15M128_7DDL
MLC=1
Planes=2
PageSize=16384
Blocks=4212
Die=4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1280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4
TimingSet=7DF
SetTiming=0
GPT=12
INT=3,38,66,1028,3,0,4,0,0,2,0,2,0,0,8
IO=4,X,X,2,4,6,X
PJM=0,0,5,5,5

可以看到,卖家量产工具的版本是v2.11.06.23,从网上找了一圈没找到,所以目前可能量产无望。
这个坏块数有点让人匪夷所思,是真实数量吗?

本贴完结,欢迎撒花,也欢迎加入讨论!

网友:
这速度可以了啊

网友:
赚大了啊兄弟

网友:
银灿一定要用开卡时的工具看坏块数量,不然就是不准的

网友(2022-10-19):
觉得闪迪15139性能不错,最近入了个 256G的颗粒,就是这个ID,安国测试架正常识别4ce,擦除一切正常,开卡提示坏块过多,并且100%都是坏块。手上的软件2246xt,2246en,2256k,2258xt都不支持,没这个id。3281有ID但是没有对应的型号,试了好久也没添加上去,头疼。

网友:
上903把FlashDataBase中ID最接近的SanDisk_7DDL_064G-453E96937E51最后51改成D1,开卡提示 chk pre test fail(31)/0x2A total FBlock number over 8k

网友:
刚才弄错了,不是上的903 是在2246en测试架上,改的下面这个
A796=SanDisk,2Tbit (16K page),SDYNSGERM-256GIR_1
SanDisk,2Tbit (16K page),SDYNSGERM-256GIR_1=45,3E,96,93,7E,51,2,08,10,0,4096,4096,8,3,5,256,2,16,1280,3,116,8F,27,30,4,5F,36,39,0,2,1,52,51,0,A2,0,1,0,0,C0,88,88,88,88,12,26,AA,AA,66,66,66,66,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