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LED吸顶灯闪烁,如何维修?

楼主(2019-06-06):
电路板如图,麻烦高手帮忙看看,如何下手??

网友:
看上去驱动不错!可能灯珠有问题。

网友:
高压滤波电容容量变小了或者有灯珠损坏了。

楼主:
开启照明灯后,灯已每2到3秒闪烁。。。应该不是灯珠的问题。。
我已自己看了电路板,没有明显损坏处,做工相当厚道,三极管的管脚居然由屏蔽环。。。

楼主:
用了五年了,最近开始的。。。

楼主:
联系飞利浦客服,说应该是驱动的问题,邮寄给他们维修需要400大洋。。。心疼

网友:
先看看铜箔面焊点

网友:
帮不上,没数据没工具很难啊~首先看看LED数,找通用驱动板测试灯再做判断。

网友:
应该是电解电容失效,反正也没几个,换换试试呗~

网友:
先换躺着那个大电容,不行再换站着那两个电容。三个都是棕色的。

网友:
我碰到的LED灯闪烁全是灯珠问题,换掉坏的灯珠就好了,驱动很耐用真没那么容易坏。但你这个如果是有规律的闪烁是有可能驱动问题

网友:
自己判断一下是驱动问题还是灯珠问题啊

网友:
把灯罩取了 通电 看看是哪颗LED闪,如果全部闪烁就换大电解试试

网友:
闪烁80%电容失容

网友:
用功率管做个这样的LED测试仪,一测便知是驱动问题还是灯珠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提供的方法,我试试!

网友:
这是出现呼吸效应,故障在灯珠不良和调制开关部分,用一根有绝缘的电线,短路法检测每组串联的灯珠完好。不行再检测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
我又上传一些照片,我按照大家说的,我先把几个大的电解电容更换有一下,因为手里没有稳压电源,无法测量灯珠状态,只能瞎猫碰死耗子了!!!

网友:
干电池串联测

网友:
测灯珠不用什么电源,万用表就行,要是万用表也没有就用锂电池或者9V电池串电阻来测试,要是还没有,就串联两个1.5V的电池来测试。这个灯好,值得修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