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路大神请集结过来看看我的电源 EATON APR48

楼主(2019-06-06):
已经拆开一个了大神们分析一下怎么样?能不能接电测试一下目测没有焦糊的地方。图片不编辑了时间紧迫凑活着看吧。
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没办法不给拆。

家里仅有的电动工具

请大神们支招改个什么玩意比较合适。

网友A:
不懂帮顶,
pcb上的贴纸确认了型号【eaton apr48-3g】,
这玩意据说1800W???

网友B:
这几错过几个故障的,没玩到,你这好还是坏呢?串500瓦灯泡通电看情况

网友:
好大的厕所啊

网友C:
我是被卫生间图吸引过来的,太多千篇一律的东东看烦了,基本不看了,这个帮不上忙,那就祝楼主早日修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被卫生间图吸引过来的,太多千篇一律的东东看烦了,基本不看了,这个帮不上忙,那就祝楼主早日修好吧 ...

为什会是卫生间吸引了你?明天直接上电试试看!帮不了也要祝你端午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错过几个故障的,没玩到,你这好还是坏呢?串500瓦灯泡通电看情况

好的,还没敢试,刚把卡死的风扇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pcb上的贴纸确认了型号【eaton apr48-3g】,
这玩意据说1800W??? ...

我看介绍也说是1800瓦哈哈哈有意思了!如果是好的能拿来干啥?1800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还没敢试,刚把卡死的风扇弄好

风扇卡死会停机的,换轴承最好,转起来响

网友D:
混数码的坛友,电源肯定是改成可调电源。
建议先网上找找可有先例

网友:
这动力电池循环周期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混数码的坛友,电源肯定是改成可调电源。
建议先网上找找可有先例

网友:
Llc还是改的,移相全桥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卡死会停机的,换轴承最好,转起来响

只是长时间没有转的原因,用耐高压润滑剂喷一下就转动正常了,怎么改我是一点都不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长时间没有转的原因,用耐高压润滑剂喷一下就转动正常了,怎么改我是一点都不会了。 ...

应该还是轴承有点干了,新的放几年也没事!这机没有,我也不知怎么改,以前有人改高的,取样串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轴承有点干了,新的放几年也没事!这机没有,我也不知怎么改,以前有人改高的,取样串稳压管 ...

刚才看了一下别人的东西,那个显示屏的板子居然是电源控制器……我在意淫如何再把这玩意装回去,拆得七零八落也不知道怎么装了。

网友E:
这是一个便宜电源 压根没必要修,因为二手太便宜了,这是通讯基站电源,配套还有一个监控模块 可以在上面设置电压电流 不过设置电压范围极窄。

没改之前效率还在90%+ 改后稳定性不好说。还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便宜电源 压根没必要修,因为二手太便宜了,这是通讯基站电源,配套还有一个监控模块 可以在上面设 ...

监控模块也在我手里,现在准备把他们连接起来试试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806&mobile=2
监控系统在这了是好的只是已经不知道怎么接回去了!你说尴尬不尴尬。谁会接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806&mobile=2
监控系统在这了是好的只是已经不知 ...

好无奈呀,电源板块都没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