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大佬们,12年手动宝来,驾驶位后视镜无法调节了?到修理厂说要换整个后视镜总成。

楼主(2019-06-06):
这个真是需要换总成吗?另外镜面被我按裂了,不过没有碎,不影响使用,可以自己换镜面不?

网友:
数码之家有不少后视镜的拆解帖,多参考自己拆开看看问题所在

网友:
我也是12款宝来,不过是自动的。
后视镜玻璃直接可以撬下来,用一次螺丝刀即可,然后买来直接摁上去完事。

网友A:
无法调节可能是倒车镜调节开关的问题,也可能是调整电机坏了。如果上下和左右方向同时失灵的话可能是转换左右倒车镜的那个开关坏了。

网友:
镜片10多元,淘宝,拆出来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调节可能是倒车镜调节开关的问题,也可能是调整电机坏了。如果上下和左右方向同时失灵的话可能是转换左 ...

右边的调节没问题,就是驾驶位的,调整时镜面没反应,我就想硬扳,结果把反光镜面弄碎了。

网友:
不是电机就是开关 自己测试看有没有12V输出

网友(2019-12-15):
免费送镜片电机

网友:
可以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