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2199用LGA52的苹果4s东芝flash,量产速度特别慢

楼主(2019-06-06):
家里翻出几个废主板,苹果的,三星的,还有魅族的,上面都有16g芯片,正好拿来做U盘
大树家各种主板一顿买
然后一顿折腾,基本都搞定了
但是到苹果4s这俩东芝芯片,卡住了

用的是芯邦2199,确认支持东芝这芯片
识别也识别,擦除也快速
但是到真正量产,无论高格还是低格,都慢成蜗牛,
有一次,豁出去,睡觉前量产,结果几个小时后,发现量产不成功

所以来问问,是不是苹果4s这种拆机芯片,是不是都这么慢的?

楼主:
就是这样的设置

好像1小时多了,才30%

网友:
4S哪哪板子都开不出来

楼主:
可以啊,大树那边说的明明白白,而且可以扩容到2t
明确支持我这款,但是可惜了,不能叠焊,否则32g就爽歪歪了
现在都好几个小时了,然后43%
估计今晚不用关机了。。。

楼主:
最坑的在这呢
好几个小时了,给我显示这个
早干嘛去了

网友:
换版本吧 找个老点的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坑的在这呢
好几个小时了,给我显示这个
早干嘛去了

试试就知道了,现实给你一棒槌,不是别人说支持就支持

网友(2019-07-30):
引用 楼主:
可以啊,大树那边说的明明白白,而且可以扩容到2t
明确支持我这款,但是可惜了,不能叠焊,否则32g就爽歪歪 ...

大树是哪个,如何联系,我有个东芝的芯片也无法量产,同样的问题

网友:
3267AE吧,不过正常的E2 NAND芯邦和安国开过就不能用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