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佛山照明/汾江30W/45瓦LED大球泡通病

楼主(2019-06-06):
拆了近十个,都是电解电容怀孕致命。电解电容质量问题?过热?不知道,换就对了。

网友A:
换固态电容,试试耐不耐用!

网友:
板子都变色了,换125℃的应该好些,如果可以,最好开散热孔~

网友:
塑料散热片?容我好好笑一笑。这不是电解电容的锅,它也是受害者长时间踩温度上限,固态也一样挂,长寿固态也就5000小时顶温设计寿命

楼主:
不是塑料,是铝散热器

网友:
树脂球壳和开关电源恒流不错,我家里的欧普不仅阻容,而且玻璃壳突然碎了差点掉眼睛里。

网友:
电源密封在壳里热量发散不出来,主板都烧变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固态电容,试试耐不耐用!

160V 47μ的电解,什么固态电容有这么高的耐压?

网友:
看板子都烤黄了,的确有必要给管子加个散热片,另外可以调低一点电流,降功率使用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