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32寸LED老液晶

楼主(2019-06-06):
指示灯亮,难开机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的问题。前几天我也帮朋友换了一块电源板。淘宝一块38文+10文运费。

网友A:
家里也有一台,熊孩子把屏幕打坏了,其它功能完好,电路板也新,楼主有意没,或者你屏幕好的话出给我也行,你想折腾的话我这些东西给你也行

网友:
指示灯亮,不开机,可能是主板的事

网友:
指示灯亮,难开机。先把电源板上的那几组供电的滤波电容换掉,还不行换电源板。。。再不行换主板,反正这两块板X宝便宜。两块板加起来也就100几十块钱。

网友:
如果是轻触式开关,检查一下开关是不是接触不良,再有就是电源板上面的电容有没有老化,老化就换掉,能开机一般就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也有一台,熊孩子把屏幕打坏了,其它功能完好,电路板也新,楼主有意没,或者你屏幕好的话出给我也行, ...

我亲戚的机器,很久拍的图了,机器早卖了,据说卖了七十

网友:
电视机是在餐馆用的吗?里面怎么跟CRT没什么区别呢?

网友:
老机器还不如换个万能板
便宜又好用
HDMI口什么的比老机器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