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改装(打磨)廉价小音箱

楼主(2019-06-06):
为了让闲置的一台19吋显示器链接小米盒子看电视剧 专门拼夕夕花不到十块钱买了这对5V供电的小音箱,突然有一天发现不是立体声的,随即网购块8403数字功放板来改造下

就是这 不指望多好音质 出声就行

楼主:
无标识扬声器 泡沫边 塑料架

功放板,单声道 连信号线都缩水了,想改立体声是必须要换线了

楼主:
猪脚上场
拆下原板子上的滤波小水塘发挥余热
原理图
保留原板子为了堵窟窿
胶带绝缘还能防谐振

楼主:
找出老早当年买移动DVD时送的小音箱,用料做工比手里这对强百倍,才发现这货居然是两块8002单声道芯片组成的分离功放!音质方面要好很多,三段均衡功率大。

网友:
其实这些小音箱就是折腾过程中的乐趣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出老早当年买移动DVD时送的小音箱,用料做工比手里这对强百倍,才发现这货居然是两块8002单声道芯片组成 ...

也买过一个这样的。其实8002音质还不错,只是用了一片有点不地道。双8002做立体声效果就好多了。

网友A:
老早有一对音箱了,还要去拼多多买几块的垃圾音箱做什么呀?直接用那个旧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B:
没看明白是怎么折腾呢

网友C:
正在做一对音箱,LA4440芯片,数字功放不感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早有一对音箱了,还要去拼多多买几块的垃圾音箱做什么呀?直接用那个旧的不就行了吗 ...

老音箱在家姑娘用 新买的我在外地看电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是怎么折腾呢

单声道功放换成立体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做一对音箱,LA4440芯片,数字功放不感冒。

这廉价小音箱无音质可言,功放板一块几毛还包邮 折腾呗 我直正听音乐用的是一台日本音乐功放兼耳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廉价小音箱无音质可言,功放板一块几毛还包邮 折腾呗 我直正听音乐用的是一台日本音乐功放兼耳放 ...

要求不要太高,我的还TPA3116推NEAR MARK II,kenwood 推 sony全频音箱,sony AV功放推AR,床头阿特兰电脑小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要太高,我的还TPA3116推NEAR MARK II,kenwood 推 sony全频音箱,sony AV功放推AR,床头阿特兰电 ...

你玩的高 我也就是在出差的出租房里用音箱听听歌

网友:
话说老式收录机改下无损改装AUX很好用,很多拆机电视机独立的功放电路也可以2822btl模式两个喇叭用两块好用一批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廉价小音箱无音质可言,功放板一块几毛还包邮 折腾呗 我直正听音乐用的是一台日本音乐功放兼耳放 ...

现在开大音响的机会不多,邻居小朋友读书,总不能影响别人吧。
因此,折腾最多的是电脑音响,15瓦以下,6到10瓦足够了,全频5寸纸盆很耐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开大音响的机会不多,邻居小朋友读书,总不能影响别人吧。
因此,折腾最多的是电脑音响,15瓦以下,6 ...

同意 年轻时自己焊功放 搭棚3886 钉音箱 南鲸6.5PP盆 1吋丝绢 那动静真的很爽 结婚后老婆喜清净 就改玩耳机 出差了 在出租房里就用先锋音乐功放推建武5吋的箱子 很享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意 年轻时自己焊功放 搭棚3886 钉音箱 南鲸6.5PP盆 1吋丝绢 那动静真的很爽 结婚后老婆喜清净 就改玩耳 ...

现在使用率最高的是电脑音响,市售的2。0,2。1,无论信噪比还是底噪均不理想,立体声平衡度更无从谈起,特别在深夜那种轰轰轰的低频噪音根本无法根除,因此,DIY很有必要。

我做过几款2。0,夜深人静耳贴喇叭只能听到轻微沙沙声,离开即不可闻,元器件拆自进口老电视,几乎不花钱,就是阿尔卑斯27电位器较贵。

几套音响平时自然放着,也不包装,随时调用,测试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使用率最高的是电脑音响,市售的2。0,2。1,无论信噪比还是底噪均不理想,立体声平衡度更无从谈起, ...

掏小日本组合音响上的音箱 回来加固箱体更换更好的扬声器增加分频器 功放也是收二手的标准尺寸台机维护下 声音很正 也是最经济实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