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6SP换品胜屏幕总成

楼主(2019-06-06):
上回由于发来的屏幕就是个坏的,没能换好苹果6SP的屏幕。今天换回的屏幕总算到货

吸取教训,直接先新屏接上测试

没问题了再把旧屏上的铁板,Home键和听筒前摄移到新屏上

屏显排线有隐患,剪条纸胶带做保护

防水胶报废,取下重新贴

压实排线再测试

没任何问题了,再上盖板

完工,上次练了手,这次十多分钟就完活了。

网友A:
屏幕一看就是国产,差距太大了

网友B:
感觉电池和主板间的缝隙有点大呀,
不过,我也没见过原装是什么样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一看就是国产,差距太大了

都换个3块屏的机主,要的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池和主板间的缝隙有点大呀,
不过,我也没见过原装是什么样的,哈哈 ...

机主去百脑汇换的电池,应该比原装的个头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主去百脑汇换的电池,应该比原装的个头小了

好像苹果兼容电池还行,只是容量小了下。Android手机的兼容电池,Android Battery Monitor Widget Pro绿色版查看后发现,很多没了温度传感器。不过失去温度墙后,定位能力更快一些,自行车导航更精准点,手机支架装好用力骑行后,可以像中兴风冷手机的效果。

网友:
先测试好,免得白费功夫

网友:
总算成功了啊,恭喜

网友(2019-08-17):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池和主板间的缝隙有点大呀,
不过,我也没见过原装是什么样的,哈哈 ...

这电池是换过的,不过原装缝隙也那么大,苹果电池两边的皱褶是预留膨胀用的,因为电芯是薄膜封装,预防电池怀孕撑破外皮,电池周边缝隙也是膨胀预留,预防顶坏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