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搜了下还没有,这个是首拆?(天猫精灵万能红外遥控器)

楼主(2019-06-06):
包装盒是这样子的

上手,很圆润,稍微不留神就手滑

背面,防滑胶下面有螺丝?

然而并没有

只有这里一颗螺丝,其他全是卡扣,而且很松旷

模具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面盖,半透明的,红外线射出

猪脚是这个,貌似很简单,7个红外发射管,中间一个接收管用来学习遥控功能,39.90亏不亏?

这是背面,有一排触电,用来刷机的???

电池中间的一排小孔对应触点。

网友A:
竟然不是锂电池的差评

网友B:
这东西是用手机APP控制的吧?其实用起来很不方便,还不如买个自学习万能遥控器

网友C:
39都不带充电。现在真的是无良啊

网友D:
这个亏大了吧,这玩意感觉就19.9合适

网友:
触点很多多时测试点,就是用“TP”来标注

TP=TestPo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用手机APP控制的吧?其实用起来很不方便,还不如买个自学习万能遥控器 ...

不是,是通过天猫精灵语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用手机APP控制的吧?其实用起来很不方便,还不如买个自学习万能遥控器 ...

也可以通过手机APP手动控制,不过要放电池就有点太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亏大了吧,这玩意感觉就19.9合适

确实不值得这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不是锂电池的差评

绝对差差评

网友:
联发科wifi。  360度无死角阿姆斯特朗回旋红外线转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不是锂电池的差评

可能有受众习惯的考虑吧。

内置锂电时间久了充电没伺候好续航寿命不行,大爷大妈们反倒会骂娘。外置锂电成本太高。7号电池超市随便买,老少咸宜。

网友E:
好用的话,3V电池,改成锂电供电也不是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用的话,3V电池,改成锂电供电也不是难事。

懒得改了,反正也不是很耗电,说明书上说一对电池能用大半年

网友:
emmmm7个发射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得改了,反正也不是很耗电,说明书上说一对电池能用大半年

1.5v碱性干电池、碳性电池小心漏液,
大半年后漏液腐蚀了电池仓五金件就不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9都不带充电。现在真的是无良啊

功耗应该非常小 不带充电很正常。

楼主:
中间有个白色的贴片红外发射管

网友:
天猫精灵万能红外遥控器

网友(2020-05-23):
为这个红外遥控我特意买的充电电池,用普通电池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