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寨版蓝牙wifi二合一模块改usb

楼主(2019-06-06):
Sdio能接上usb吗?

网友:
同问,

补丁补丁,

网友:
还以为是diy教程改造贴
点进来居然是问题贴。。。

楼主:
接读卡器上识别不了,失败了

网友:
SDIO怎么能接usb?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不行,只能走串口

网友(2019-08-16):
有txd rxd还弄什么sd啊,直接搞个340g用TTL接上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