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优越者GL3224根据贴子折腾却升级不了固件

楼主(2019-06-06):
https://post.smzdm.com/p/a4w0vnnx/
原帖。

然后淘宝买了这三样,只是到货后发现8脚芯片比原帖的大一些,没买错吧?
经过一番折腾后,
升级工具能检测出读卡器上固件版本
然后升级就出错了。

请问高手们,到底是哪出错了?难道是8脚芯片不对?还是贴片电容出问题?还是电阻问题?

网友A:
GL3224不支持你买的那个SPI FLASH
打开文件夹下的Config文件夹
里面有一个config的配置文件
用记事本打开     往下翻
有一行   ::::::::::::::::::::::::EON::::::::::::::::::::::::
下面就是支持的SPI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3224不支持你买的那个SPI FLASH
打开文件夹下的Config文件夹
里面有一个config的配置文件

谢谢了。

网友:
这种大容量的SPI ROM是路由器用的

楼主:
我想吊那个小编。坑货来的。又在淘宝买了 全新原装 存储器 MX25L4006EM1I-12G 25L4006E SOP-8  ,依然失败提示刷不入固件。有人能指点一下吗,瞎折腾了。焊脚铜片都掉了3块,真想吊吊那小编。

网友B:
注意了,小伙子,读卡器里面的这个芯片不支持Dual SPI FLASH,只支持Standard(别问我为什么)。你买一片那个支持列表里面的美信的standard SPI就能刷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注意了,小伙子,读卡器里面的这个芯片不支持Dual SPI FLASH,只支持Standard(别问我为什么)。你买一片那 ...

::----MX25L5121E----
::    STD SPI
[OTHER6]
F3 02 00 01 00 03
Data:9F
Delay:0
F3 04 00 00 00 03
Data:C2 22 10
Delay:0
F3 00 00 00 06 00
F3 01 00 00 01 00
Delay:1
F3 00 00 00 06 00
F3 00 00 00 C7 00
::Chip_Erase delay
Delay:1000
F3 03 01 00 05 00
Delay:1
FlashParam: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 88 03 0B 00
WriteFlash 1024 32
F3 00 00 00 04 00
----------------------------而你买的----------------------
::----MX25L1006E----
::    Dual SPI
[OTHER5]
F3 02 00 01 00 03
Data:9F
Delay:0
F3 04 00 00 00 03
Data:C2 20 11
Delay:0
F3 00 00 00 06 00
F3 01 00 00 01 00
Delay:1
F3 00 00 00 06 00
F3 00 00 00 C7 00
F3 03 01 00 05 00
Delay:1
FlashParam: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8 6A 02 3B 00
WriteFlash 1024 256
F3 00 00 00 04 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MX25L5121E----
::    STD SPI
[OTHER6]

:cry又笑又哭,那就是我又买错了。还以为Dual更好,原来是区分那个单独双读。能不能改配置文件直接单独可以刷进双读SPI? 双读SPI没描述错吧?

楼主:
上图,够瞎折腾,,主要问题是掉了焊脚铜片,那个飞线焊接牛逼,就烙铁一只,眼镜都瞎了,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了,小伙子,读卡器里面的这个芯片不支持Dual SPI FLASH,只支持Standard(别问我为什么)。你买一片那 ...

那我选配置文件里任意一款 STD SPI 都可以了吧?

楼主:
咋折腾,STD型号的,淘宝没一家包邮。

楼主:
谢谢几位了,舒服了,刷新成功了。  第一次参考坑人的小编买的芯片。
第二次,参考网上绿联的拆机图参考买的芯片,但图却用双读的芯片。还以为都是存储个固件而已,芯片都通用。
第一次搞,弯路多多,参考网图真的可以坑人的。

网友:
有什么好办法拆开吗?太牢固了我都弄不出一条缝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X25L5121E----
::    STD SPI
[OTHER6]

怎么区分单双读啊,我有好多改路由的spi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区分单双读啊,我有好多改路由的spi能不能用

路由用的SPI封装比这个大,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够瞎折腾,,主要问题是掉了焊脚铜片,那个飞线焊接牛逼,就烙铁一只,眼镜都瞎了,恐怖。 ...

拆焊不合格,扣分

楼主(2019-10-03):
折腾了几次,虽然最后刷固件成功,但是读卡器废了,用不了,读不了卡了
最后买了两个读卡器,哈哈,瞎折腾。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图,够瞎折腾,,主要问题是掉了焊脚铜片,那个飞线焊接牛逼,就烙铁一只,眼镜都瞎了,恐怖。 ...

焊接技术太差 再说折腾这个弄个热风枪吹上吹下岂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技术太差 再说折腾这个弄个热风枪吹上吹下岂不是更好

哈哈,焊接不差,热风枪才差~ 这个差的原因是当初看了网贴,用错芯片,导致焊了再焊,而且电路板的焊接位容易掉铜脚。

网友(2020-01-31):
引用 楼主:
折腾了几次,虽然最后刷固件成功,但是读卡器废了,用不了,读不了卡了
最后买了两个读 ...

可以发下falsh芯片链接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