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AOC液晶电视机L32BN83拆机修理

楼主(2019-06-06):
AOC液晶电视机L32BN83拆机修理

楼主:
现象是声音时有时无,有时开机就有声音,有时开机没有声音,天气太冷没有声音,太热就时有时无。

楼主:
如果声音正常,测量电压3脚4.89v,2脚3.2V,电视播放时间长就突然没有声音,测量电压3脚有,2脚无电压。关机再开机,找个吹风机对着吹风,就一直正常有声音,估计是U602 G1084 33芯片热稳定性差了,用小口风筒的热风枪取下,换成AMS 1084 3.3就好了。

网友:
很明显虚焊啊,,补焊一下应该会好

楼主:
如果声音正常,测量U602电压3脚4.89v,2脚3.2V,播放时间长就突然没有声音,测量电压3脚有,2脚无电压。关机再开机,找个吹风机对着吹冷风,就一直正常有声音,估计是U602 G1084 33芯片热稳定性差了,用小口风筒的热风枪取下,换成AMS 1084 3.3就好了。

网友A:
这芯片起神马作用呢?看上去像个MOS

网友B:
奇美屏,画面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美屏,画面一般般~

这款刚出来时有夏普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起神马作用呢?看上去像个MOS

稳压,输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