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爱车加一个无线充电功能

楼主(2019-06-06):
闲来无事,看论坛有人卖诺基亚原装的无线充电板。就想买来改到车上用,今天到货了,折腾开始:

就这个板子,看做工还不错。

拆下杂物盒,看盖板是双层的,应该能夹在里面,首先打磨一个空腔出来,塑胶板挺厚实,加上加强筋,完全没问题。

安装完毕,完美。也不影响盖板开合。

随便放置都可以充电。

不错,不再需要拉线了

电流最高可以达到1.4A,还不错。

放一个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xODI2NDI0NA==.html?firsttime=11

好了,效果很满意,谢谢大家捧场

网友A:
唯一的弊端就是有一点的震动 移动它就会停止为手机充电

网友:
放在那只能充电,开车时什么也不能干,安全第一,生命最重要

网友:
我是真不愿意在我的车上折腾。。

网友B:
谢谢分享,是不是应该有定位强磁铁的呢

网友:
拣手机是大部分车祸的原因,手机卡刹车底下也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是不是应该有定位强磁铁的呢

有一张防滑垫,放上一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的弊端就是有一点的震动 移动它就会停止为手机充电

有一张防滑垫,放上一动不动。再说三线圈随便放都能充

网友:
首先得换一个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

网友:
改的不错,楼主同时要注意安全,低头看导航不是很安全

网友:
最好安装在手机卡座的背后最好,这样手机就不会乱动啦,充电、导航、免提接电话都不会碍事。

网友:
转换效率低的可怜

网友C:
还是小米无线车充好点,电流大点发热很厉害。有自燃的风险,小米里面有个电产的超薄风扇散热

网友:
看来我得去买个支持无线充的手机了

网友(2019-08-07):
还是不敢在车里折腾,万一燃了呢。。。。。。

网友(2020-02-12):
厉害  这个很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小米无线车充好点,电流大点发热很厉害。有自燃的风险,小米里面有个电产的超薄风扇散热 ...

哎,可惜的是小米的不支持吸盘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可惜的是小米的不支持吸盘安装

那个圆球部件可以更换,我也没有用原来的夹子,换了之前手机支架的底座完美,下班给你拍图看看

网友:
可惜咱没有可无线充电的手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