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ESTEK DM90S到手简单拆解评测

楼主(2019-06-06):
刚刚DM90S到手试了试,不知道用了什么主控芯片,真可谓秒测一切功能。此款表是智能全按键式,能够识别DCV-ACV-电阻-电容-通断风鸣等并自动切换到对应量程,功能强大。通过简单试了试还很精准,因为智能全按键表刚用不太熟练,以后慢慢再体验。

楼主:
表笔放在2极管档显示0.0.

测2极管。

NCV显示3个档。

楼主:
手电筒功能。

与老9205比较大小。

不知道用了什么主控芯片。

PCB下面的IC很多。

测了一下关机后电流是6.5微安,开机后5.3ma。2极管档电压1.6V,点红发光管微亮。

网友:
好歹传个图片,一堆仅限百度用户的图

网友:
图片全部看不见

网友:
这贴怎么看啊,给百度打广告?

网友A:
不是一档全部自动识别的,要拔插表笔才能二极档电容档。

与这个差不多

楼主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
图片都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档全部自动识别的,要拔插表笔才能二极档电容档。

谢谢分享,和你的T21E简直就是一模一样。怎么传了两回图片都没传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和你的T21E简直就是一模一样。怎么传了两回图片都没传上。

现在你可以用编辑  再上图,可能是你的图片像素太大了,把它改小。如果手机发应该会自己搞小的(我手机没上过,眼睛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和你的T21E简直就是一模一样。怎么传了两回图片都没传上。

现在多个厂家出的玩具表,个人猜测可能是一家代工的,量大就可打买家的商标,量再打外壳都可以按你要求做。

上海熟食、包子馅等等都是无证生产的,有证的店家打个电话他们就会送来。
上海豫园的南翔小笼包的馅就是这种货,上海光明村的熟食每天排队买光,也是这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可以用编辑  再上图,可能是你的图片像素太大了,把它改小。如果手机发应该会自己搞小的(我手机没 ...

这回传上了,原因是我发在别的地方图片复制过来的,现在用原始图片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回传上了,原因是我发在别的地方图片复制过来的,现在用原始图片就好了。 ...

谢谢
我下次也要留意,老站我记得是可以复制。

双胞胎?
我这个是南京天宇算有点资历的老表厂。
二个娘生,不大会把牛屎生得这么方正,外壳更不会是一个模具压出的。

天宇应该出的加工费合适,外壳质感不比我手上的UT139C和71差,
插座旁还多了二个保护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下次也要留意,老站我记得是可以复制。

仔细看了看,板号都是21E-20190110,两个红插座旁你的21E多了二个保护零件PTC热敏电阻,90S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看,板号都是21E-20190110,两个红插座旁你的21E多了二个保护零件PTC热敏电阻,90S没有。 ...

那应该是你这表厂?
天宇是21E
那我的猜测基本是那么会是,天宇是不会卖主板给对手做表的。
看来天宇订货量大,你那家量小还压价。

楼主:
此表查了查资料设计很独到:内嵌有一款专用芯片,此芯片为高精度AD搭配高速数字处理器组成,具有测量准确分辨率高,运算速度快优势,能做到交流1KHZ的高速真有效值计算。电容测试采用最新技术,测试速度快,1MF电容3秒可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你这表厂?
天宇是21E
那我的猜测基本是那么会是,天宇是不会卖主板给对手做表的。

这些厂家弄不明白,DM90S比天宇21E贵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表查了查资料设计很独到:内嵌有一款专用芯片,此芯片为高精度AD搭配高速数字处理器组成,具有测量准确分 ...

谢谢分享
这方面我就差劲了,我只会用用有点感觉吧了。
我的表是朋友送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方面我就差劲了,我只会用用有点感觉吧了。
我的表是朋友送的。

看了你的链接帖子,已经把这款表研究的彻底透彻,知道了它的性能,太有用了。另外两个表的技术参数表一模一样,一字不差。

网友(2024-02-27):
什么价格入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