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羽FY-08QX2X-34电热水龙头更换电热丝教程

楼主(2019-06-06):
我家里面的两个电热水龙头都是飞羽FY-08QX2X-34,选用这个型号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山字型的电热水龙头比其他水龙头的出水大(以前用过那种横卧的,出水小小的,接桶水等得让人崩溃),而且3400瓦功率也比上面上常用的3000W大一些,加温快,一般1-3秒就能出热水。
飞羽的质量其实很不错,用了三年多一直没事。上星期我作死,给水龙头装了个转接头,然后接上花洒。结果开热水接了一桶水之后,再开就只有灯亮,无法加热。拆开一看,里面电热丝烧断了。赶紧到淘宝买了一根。

01 先拆下弯头

这是顶部的出水口

02 再拆底部的固定塑料板

用钳子插进孔里,逆时针旋转,不算紧,不需要用很大力就能取下

03 取左右握把

把握把向上推,就能分离握把

握把下面有颗螺丝,取下

然后可以看见里面的水阀,水阀被一个弹簧卡扣扣住

用小螺丝刀把卡扣撬出来

然后用钳子把固定塑料逆时针拧下来

这样就能取下里面的水阀阀芯了

阀芯下面有个密封胶,一起拿出来

取完后就露出里面的主体了

同样方法把另外一边的握把取下后,就可以把电热水龙头的内胆和外壳分离了

楼主:
接上面的继续说:
04 接着取下内胆的上盖

上盖的出水口是侧面进来的

拿下上盖就可以见到下面的发热丝

05 然后取底部的进水管

06 接着取水压开关

先把这个螺丝拧下

然后用钳子拧住这个粉红色塑料件逆时针转大概九十度后,就能拔出来

然后把旁边大个的水压开关拔出来

这个是电源指示灯,不用管它

07 接下来是分离内胆,取发热丝
先把发热丝的固定螺丝取下

取下固定内胆螺丝把,内胆和底座分离

发热丝已经清晰可见

取下这两个白色固定陶瓷,就可以拆出发热丝了

08 从报废的发热丝上取下密封胶,装到新买的发热丝上,按倒序讲发热丝原样装回即可

楼主:
不清楚飞羽这个到底怎么加热的,管道太多了,看起来好像加热丝是直接放在水里的,但是出水又没有电,看厂家的说明,不知所以然。还是有点不放心,在电源上加了两层漏保,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个结构真是复杂啊!
发热丝难到是直接和水接触的,有点吓人啊!

网友(2019-10-03):
发热丝直接接触水?
有点震惊!

网友:
把坏的加热丝剪断,真相大白

网友:
谢谢分享,难道这个发热丝有一层护套?

网友:
难道是电解水?

网友A:
最近买了一只台下安装的,新的的确不会漏电哦,不知未来的一些未知情况了,也是研究了一番,一起探讨一下:

产品规格如下:

摘自度娘的百科
瞬驰加热技术技术原理编辑
瞬驰加热技术是引进德国先进的快速加热技术,它是由出入水路的结构防电墙配合完成的高性能加热技术,就是将含镍量达80%的镍铬丝,经专业加工成型后嵌到——以高品质的绝缘工程塑料熔铸成型,内含出、入水防电墙的加热体内(既保证比加热管更安全又比它速度快10倍),加热丝直接与流经的水接触,利用电能使镍铬丝发热,第一时间把热能释放到水流中所以热转化率非常高;且关电后第一时间被水流降温,发热丝的冷热温差极小,使用寿命自然延长。又不会由于关闭水流机内水温急剧飙升导致烫伤及浪费,热量的充分利用成就电能利用率,达到了98%以上。

网友:
内部挺复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买了一只台下安装的,新的的确不会漏电哦,不知未来的一些未知情况了,也是研究了一番,一起探讨一下: ...

非常爱坏,基本上一年就坏,我都用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爱坏,基本上一年就坏,我都用两个了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就是电阻丝裸在水中加热,至于防触电.....

网友(2020-03-12):
很受启发啊,原来发热丝可以直接泡水的,我这下可以做个放电的玩意了

网友(2020-11-12):
这是德国技术,没毛病

网友(2021-12-02):
只拆一半,发热丝是焊接柱子的

网友C:
很容易理解啊 只要发热丝不断 零火线构成完整回路 电流不会经过人体 就不会漏电 如果发热丝断了 火线和水和人体大地构成回路 人就会触电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容易理解啊 只要发热丝不断 零火线构成完整回路 电流不会经过人体 就不会漏电 如果发热丝断了 火线和水和 ...

不对,照你这么说所有正常工作的电器都有完整回路,都不会电人,实际上……

网友(2022-01-27):
任何急剧加热水的装置都会产出水垢,没有合适的维护方法,必然会坏。越是体积小巧,影响就越显著。有些燃气的热水器还配有专门的阀门用来酸洗水垢。

网友(2023-03-14):
后面如果能再详细点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