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台电SSD极速固态SD120GBS500

楼主(2019-06-06):
台电SSD极速固态SD120GBS500
量产后装系统进系统就卡住,
换了N个笔记本都未果,
只能做移动硬盘,可又太小。

网友A:
不是三星就是海力士的闪存,重新包装成因特尔。用2256K开卡软件一看就知道。

网友B:
MP4很新颖 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三星就是海力士的闪存,重新包装成因特尔。用2256K开卡软件一看就知道。 ...

三星的,开卡后,装系统始终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4很新颖 什么牌子的

浦科特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4很新颖 什么牌子的

如果是正品的话,好像是诺基亚手机,我第一部6120是S60V3,系统权限特多,安装个应用包,都要电脑上签名,生成的签名安装包才能安装到手机里。第二部是个塞班三系统小屏诺基亚,可兼容的应用少,也是权限多签名安装。

网友:
这类固态就一玩具~

网友:
台电,和台湾没关系

网友:
应该是海力士的,重新改的英特尔

网友:
看到诺基亚8600了,楼主那部确认键的不锈钢粒掉了,这个机子的通病,我收藏的这部也是,还是后来配的

听描述这固态硬盘和号称大号优盘的SanDisk PLUS没啥区别,也是装完系统就卡,还比不上机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