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8元的多功能冷压端子钳及三种端子。

楼主(2019-06-06):
宝上面都是一样的,买端子送钳子。包邮十八。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不是很会用,大概也压出了几个。
送的端子材料太硬,估计是铁的镀镍。不好压。

高级的齿轮钳子一年也用不了几次。你们谁买过?有什么经验吗?

而单独其他地方买的端子很好是铜的,很好压。

楼主:
也不知道钳子口的硬度有多少?肯定不是合金的,但看切口,材料属于钢。。

网友A:
网上买的这个也不知道是自己压的不对还是啥,压出来的总有些问题

网友:
这种压线钳没有大力金刚指基本压不紧,接触电阻大,塘锡才安全。

网友:
没有线切割的刀口不建议买

网友B:
要我说,你真的是没经验,既然买了这么多端子,居然不买压线钳,你这送的基本没啥用,我有好几个主要是送不出去,简直占我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的这个也不知道是自己压的不对还是啥,压出来的总有些问题

钳子不行,钳口做的不标准。

网友:
这个压不实的,要买25元一把的,我花在这个钳子上就有100多元了,差不多全了

网友:
都懒的去买

网友:
这东西我不懂所以没敢买

网友:
压力不够,最好是液压的

网友:
与钳子也有原因

楼主:
我觉得懂这个的真不多。刚看了视频,压的方式,位置,线的粗细,端子的选择,压的步骤还是有讲究的。

钳子差,但也能压,已经压了几个,当然操作效率低,但也能压的很紧。。。。

粗线好压,细线难,可以把线头对折下。。。。

对了,那个送的头子不是铁的,但比较硬。

网友C:
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实际操作起来还有些疑惑,不确定什么样的头子应该放进哪一个端口压,熟手能发些照片就好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我说,你真的是没经验,既然买了这么多端子,居然不买压线钳,你这送的基本没啥用,我有好几个主要是送不 ...

来链接,给我来两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链接,给我来两把

大婶你逗我吗?这渣渣你都稀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实际操作起来还有些疑惑,不确定什么样的头子应该放进哪一个端口压,熟手能发些照片就好 ...

确实要学习。不同线用的端子还必须不同。大家买的都是便宜货,更要自己琢磨。

网友:
这个压线钳我也有一把,超级不好用,后来改造了一下,好用多了!钳头牙口不是双层铆在一起的吗,看哪层牙口啮合紧密,把另一层拆掉,把钳口搞成单层的,用起来就舒服多了!

网友:
国产货不敢用,我以前在公司做的一次成型,压紧后一点空位不留,要拆基本没可能,除非非得要回那线头,要用一字刀,钳子等等,撬开他最少花掉一个小时~

网友:
我也是啊买的同款。买端子送钳子,还不太会用。这下学习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