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安鑫家的定时器

楼主(2019-06-06):
电压标110,不敢通电,先拆开看看怎么搞

网友A:
好像可以直接上220啊

网友:
减小降压电容容量应该就可以用在220V上了

网友:
不错,可以继续玩

网友:
先把电容,换成耐压高的,电阻换两倍阻值等慢慢试。倒计时的程序少见,最短15秒,最长3分钟。大多数是防过充的倒计时程序,估计最短3小时,最长10小时。

网友B:
阻容降压的这个好改,电容换成400V 474或564的就行了,电阻功率够大好像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直接上220啊

电容耐压不够,怕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的这个好改,电容换成400V 474或564的就行了,电阻功率够大好像不用换。 ...

应该换成400Ⅴ就行了,474的电压不够了,继电器是24Ⅴ的。

网友C:
外观看着挺漂亮 ,内部貌似出口转内销模式。

网友:
另一个的105拆下来串联在这个上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看着挺漂亮 ,内部貌似出口转内销模式。

这种接口方便,一进一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换成400Ⅴ就行了,474的电压不够了,继电器是24Ⅴ的。

就是耐压不够,250换400即可,RC降,没事,不放心把电容容量减小一个到两个等级就行,如果吸合不稳定再还回来

网友:
电容容量减半,耐压换400V的,就像国产用料一样

网友:
謝謝分享 这个好用吗

网友:
出口非洲的山货?

网友(2020-07-06):
定时15秒到三分钟用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
估计着直接插都没事,压敏都是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