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自用的惠普鼠标做个外科手术

楼主(2019-06-06):
自用鼠标,右键偶有失灵,开始只打算拆开看看,结构简单就顺带做了一下修复术……
下图主角,历经沧桑的样子。。。

开壳也轻松,底部一颗螺丝

分解更轻松,无螺丝和扣

下图是要做手术的主角,轻触开关

开关外壳两部份,用卡扣固定

还好,拆解也不费力

瞬间四分五裂

动触弹片上的触点好像起坑了。。。

触点反面一样的处境

固定触脚表面也像氧化了

简单的刮磨一下

动触点同样处理后

安装上,结构挺巧的。。。佩服此类结构设计大师

安装好后暂时恢复正常。。。。。。。。

网友A:
这个更省钱,我一般都是换新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更省钱,我一般都是换新键

就怕换的新件也不耐操,还有按键手感习惯后很难适应其它开关触感

网友:
早期鼠标,这个做工还是可以的,毕竟是光栅滚轮。这种单面板微动好换,换成双面板就比较麻烦。

网友:
这簧片还真不好装。。。

网友:
我的惠普蓝影1000都换过两次微动了,欧姆龙的白点似乎是假的,一年多就双击

网友:
还是换新好些,你这样管不了多久又要拆了

网友:
早期 HP鼠标不少由罗技代工,但微动似乎大多使用寿命不长
手头有个HP工作站配套的鼠标,也是罗技代工,内部做工比楼主这个强,4年后(平时基本就是通电无操作)偶尔使用总感觉左键有双击现象但又不明显

网友:
点点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