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A9880和QCA9882无线驱动应是一样

楼主(2019-06-06):
QCA9880(3T3R)和QCA9882(2T2R)无线驱动应是一样

QCA9886(2T2R)和QCA9984(4T4R)的无线驱动应该也可以兼容...增加支持MU-MIMO

像早期的9580(3T3R)和9582(2T2R)

有硬件的应可以测试相应固件,,,这样爱好者可以有更多固件可以玩的

网友:
无线驱动都是ath10k,但使用的firmware不同。
qca9880分hw1.0和hw2.0,只有hw2.0才有firmware支持,hw1.0已经被放弃。qca9882只有hw2.0,使用的fw和9880v2是一样的。这俩都可以在windows下安装killer1420的驱动,虽然有bug。
qca9886和9984有所不同,9886和9888驱动和fw相同但9886少了ht160支持,9984是另一个fw文件。
mu-mimo需要qcawifi闭源驱动才能支持,另外9886和9984没windows对应驱动,只能在Linux下使用。

网友A:
上个月搞了个巴法诺老路由,配置是AR7240+AR9880,刷网上找到的WR841V5(AR7240+AR9882)编程器固件,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搞了个巴法诺老路由,配置是AR7240+AR9880,刷网上找到的WR841V5(AR7240+AR9882)编程器固件,正常 ...

有这种思路找固件可以多玩一点

像中兴e8820,,应该都可以参考刷机,,,对部分少数人玩的机型可以是一个好的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搞了个巴法诺老路由,配置是AR7240+AR9880,刷网上找到的WR841V5(AR7240+AR9882)编程器固件,正常 ...

别乱刷固件,特别是编程器固件
编程器固件包含了bootloader、firmware、config、art等信息,这些信息并不是所有机器都能通用
一般机器自带的bootloader为u-boot,也有刷第三方boot的比如pb-uboot或者breed,不同机器的gpio配置不同,交换机也可能不同。刷错boot的结果按住reset键无法进入恢复界面,机器上电后直接进入恢复界面不启动固件,有线不通,千兆网口不能用,led乱闪,等等问题。就算机器能完全正常启动,不同机型的固件分区结构不同,bootloader也不一定能引导其它机型的固件
firmware是固件,刷错问题不大
config是机器的配置分区,用来保存固件的设置
art是无线校正数据,刷错可能使无线工作不正常,信号过强或者过弱,mac地址错乱,等等问题

网友:
有代码就好了,一对比就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种思路找固件可以多玩一点

实践出真知,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乱刷固件,特别是编程器固件
编程器固件包含了bootloader、firmware、config、art等信息,这些信息并不 ...

谢谢这么详细的解释,学习了。
刷路由器固件前都必须用编程器备份。

网友(2021-01-31):
QCA9882(2T2R)与QCA9882(br4a)驱动是一样吗?大佬

网友(2021-10-01):
中兴的机子qca9882我刷了9886固件以后挂了,连续两个都如此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