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三星UFS 450写入500+读取,实打实,太给力了

楼主(2019-06-06):
sis 128g 真的,买了几十个,直到最近换了方案,开始不牛了。不然真的很好用,速度太给力了!  SIS SSD

楼主:
再也找不到价格又便宜,速度又快又稳定的固态了

网友:
我之前拆的,没这么牛。跟大号U盘差不多

楼主:
还有没有人有拆过类似方案的固态。感觉三星ufs确实太牛了

网友A:
牛个锤子,全盘模拟SLC,eMMC还是后打标的,你全盘写满试试看,不掉速我叫你爹

网友B:
2258XT三星颗粒还真不怎么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个锤子,全盘模拟SLC,eMMC还是后打标的,你全盘写满试试看,不掉速我叫你爹 ...

不是UFS吗

网友:
不好意思写错了,这个UFS不是原厂出,三星的原厂正UFS都有SEC+二维码,而且58XT对三星只支持TLC,
贴了UFS但实际用的是内部NAND Flash的定义,不是UFS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人有拆过类似方案的固态。感觉三星ufs确实太牛了

贴了UFS但实际用的是内部NAND Flash的定义,不是UFS定义
而且这个UFS不是原厂出,三星的原厂正UFS都有SEC+二维码,估计是江某龙出的
你现在跑分很快是吧,58XT默认就有模拟SLC ,这种盘的写入Cache一满,立马掉速,170-230MB之间,如果是全盘模拟SLC,直接掉速到个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8XT三星颗粒还真不怎么掉速

这个128G,缓存后写入170-230,如果是全盘模拟SLC,那就掉到个位数

网友C:
这个不知道有开卡工具不。
我的这个只有1G左右的缓存,写完掉到70多。
一样的UF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知道有开卡工具不。
我的这个只有1G左右的缓存,写完掉到70多。
一样的UFS, ...

能用就不要开卡,公版固件都是全盘模拟SLC,写入40G掉速到十几MB/S,要么就掉盘

楼主:
我试过好像写入40G不掉速。。。

网友:
来张圈圈跑平均试试,2258蜜汁欢乐模式不同厂家固件都不一样的。。。不知道有没有大虾能分享或者提取出来

网友:
看来就算在垃圾的主控+三星颗粒一样能飞

网友D(2021-05-06):
58XT+这UFS :KLUCG4J1CB-B0B1
哪位大佬有免费工具,帮个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好像写入40G不掉速。。。

80G左右掉

楼主: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方案的固态,

网友(2021-09-01):
引用 网友D:
58XT+这UFS :KLUCG4J1CB-B0B1
哪位大佬有免费工具,帮个忙。

工具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