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台LG-T60MS33PDE1全自动变频波轮洗衣机

楼主(2019-06-06):
用了多年的洗衣机,不知何时起在洗衣时传出咔咔声,脱水一切正常,开始怀疑是洗衣脱水离合器故障,如是就有了此拆机贴。。。

下面看主角

操控板连接线束

还有一大磁环电感

拆下的盖板

开始是拆波轮的,但拆到此处就拆不出来了,正因这时拆不下来才有了后面的电面部份拆解

波轮装饰盖拆下后无法下手去取波轮,打算从后面拆起

先看看后面

一个大永磁电机

出水电磁阀结构件

洗,脱分离电磁阀总成

由一根拉杆拉动离合器总成,实现洗,脱分离

从外看看电机内部

取下了电机壳

壳子里一圈永磁铁

定子线圈架

洗,脱离合器

取下的离合器传动组件

真正的记合器还在里面

底部拆到这里时,拆波轮的工装做好了

就是一个拉拔法兰

先上在波轮上

重物冲击下很容易就拔出了波轮

当波轮拔出的一瞬间,我就找到了产生异响的原因

因本人在机械厂上班,衣服上粘的铁削掉进去了,拆下的波轮周围还粘有铁削,
因为洗衣时,只有波轮转动,铁削在波轮与洗衣桶间刮擦产生异响,脱水时波轮连同洗衣桶一起转动,所以才没响声

波轮周围都起槽了

就因为开始波轮没拆下,才造 成后面白废工拆解半天,唉,!!!!!

没法只有按原装回去了。。

还好,通个此次拆解找到了更本原因,不次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A:
这么一个家伙,拆开也挺难的

网友:
非常专业,我肯定搞不定

网友B:
看电机有好多根线,两组插头,应该是带霍尔的,都变频一级效能了,洗涤功率还那么大?

网友C:
请教一下,类似洗衣机脱水声音很大,怎么解决?

网友D:
到最后是修好了还是修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类似洗衣机脱水声音很大,怎么解决?

看什么声音,因为没有皮带传动,电机声音小,应该比传统的噪音小,如果是洗衣机共振产生的噪音,就要检查机脚调平与否,再要看吊桶用的4个阻尼器力度是否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最后是修好了还是修坏了???

当然是好了,本来就没坏,只是波轮与桶间有铁削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个家伙,拆开也挺难的

还好,比滚桶的方便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机有好多根线,两组插头,应该是带霍尔的,都变频一级效能了,洗涤功率还那么大? ...

就是带霍尔的,电机满载也才一百多瓦,起动也没大电流,是低速慢启动

网友:
有没有搞清楚,离合器到底啥结构?

网友(2021-12-14):
过程完整,我用到了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网友:
DD直驱电机,大号的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