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免Root法删除安卓系统手机系统内置应用。

楼主(2019-06-06):
没找到关于智能手机的对应板块,所以就发到这里了。也算是拆机吧,不过是拆手机系统。。。本文仅供小白参考。大神们可以路过了。。。
用安卓手机的朋友们大概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手机自带的一些没用的软件删掉。
记得刚开始有安卓手机的时候,系统是那么的纯净。。。后来越来越多的手机开始内置一些乱七八糟的APP,很多都无法卸载。
直到工信部出手,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大部分第三方APP全部可以卸载了。不过还是有一些系统内置的APP无法卸载。
之前对于这种无法卸载的APP,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解BL锁,然后root。不过现在很多手机申请BL解锁码后就会丧失保修,而且root后很多手机无法通过OTA更新系统。

虽然解锁后可以重新上锁,root后可以自己下包刷机更新,但是这些对于小白来说却很麻烦。对于本小白来说也同样觉得麻烦。。。所以最近两年买的手机都没有root。很多无用软件直接能停用的停用,不能停用的就无视它。。。
不过,最近我的荣耀9更新了EMUI9.0后就很闹心了。原本自带的华为版百度输入法也跟着更新了。而且,更新后变得非常难用。。。想再装回旧版的华为版百度输入法也装不上。。。严重影响输入效率。。。
还有就是我的魅蓝note6,最近用浏览器打开汽车之家网页的时候自动弹出快应用。。。点一次弹一次。。。怎么也关不掉,快应用又不能卸载,也不能停用。。。烦死人了!
实在忍不了了。。。第一想法就是root。后来想想两部手机root,精简内置的话,实在太费时了(折腾手机重不刷第三方包)哎。。。老了,不爱折腾了。。。想当年买新手机后第一件事就是root,然后手动精简。。。
后来看到了免root删除内置应用的办法。收集整理一下,希望能帮到大家。

免root法就是使用adb( Android Debug Bridge)命令。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adb工具包,解压到任意位置。

adb工具下载:

解压后

在连接手机之前,需要先给电脑装上adb驱动。adb驱动怎么装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下载91助手或豌豆荚。
连接成功之后,adb驱动也就装好了。(如果之前用91,豌豆荚连接过手机的,就不再需要装adb驱动了)
手机需要打开开发者选项。(各种手机打开开发者选项的办法自己百度。。。)

在开发者选项中打开USB调试,连接数据线。

然后我们打开windows的cmd。

然后输入adb工具包的路径。

输入adb shell
如果出现 no devices/emulators found 表示电脑上没有adb驱动,或你没插数据线~~~

出现下面字样代表手机上没有对电脑授权调试。

这时手机上会出现授权提示。勾选,然后点确定。

连接成功后会显示出手机型号。

这时候可以使用pm list packages命令来查看该手机内所有应用的包名。
看到这么多的包名是不是有点头大?眼神好的可以一个一个找。。。

眼神不好的可以在手机上装一个Package Names Viewer。
它会直观的列出手机上所有APP对应的包名。

安装好Package Names Viewer

进入软件后会显示手机上所有应用和包名。
而且还可以复制,手懒的可以直接ctrl C+V搞定。。。

现在赶紧删掉EMUI9.0中内置的华为版百度输入法。

在Package Names Viewer中找到对应的包名。

然后使用adb命令 pm uninstall -k --user 0 packageName来删除。
命令中 -k 代表保存数据。不需要的话直接去掉 -k即可。反正我们都要删除了,还保存啥数据?
--user 指定用户 id, Android 系统支持多个用户,默认用户只有一个,id=0。
packageName 就是包名了。

直接输入pm uninstall --user 0 com.baidu.input_huawei 回车
出现success就删除成功了。

然后再进入手机输入法选项查看,百度输入法华为版已经没有了。
这样就可以装回旧版的百度输入法华为版了。

再来试试魅族flyme系统,比如这个用户帮助。

先在Package Names Viewer找到这个APP对应的包名。

成功删除。

回到手机里看看,删除成功。

此方法只是删除当前用户下的 APP,并非彻底删除 APP,存储空间无变化。恢复出厂设置后,删除的 APP 即可恢复。
虽然不是永久删除APP,但至少它不会再占用后台,不会自启动,也不会有乱七八糟的提醒,删除后想装回旧版本随心所欲。

对于那些想删APP,又不想root的人来说,是个好办法。

网友:
顶一个,很有实用性。

网友:
删除后空间怎么不会腾出来?

网友:
正好遇到这种问题,以前也使过这招 太久不玩菜刀都生锈了,总结的很好,删除APP不占用后台,不自启就够了,存储空间足够用

网友:
没留意还有这波操作,等下我试试看

网友:
可惜不是彻底删除呀

网友:
谢谢分享,这方法可以

网友:
用ADB能干很多事情,这个是用Android自带的 Package Manager来管理包,可以通用,删除,获取包名等一系列骚操作

如果不是储存空间特别不足,一般停用即可,防止在后台启动

直接在ADB的shell里面也可以直接执行操作

可以使用ADB over Wi-Fi,这样无需连接数据线
adb connect <host_ip>:<host:port>

然后在ADB中打开shell
adb shell

查看手机已安装的所有应用
pm list packages

查看系统应用
pm list packages -s

查看第三方应用
pm list packages -3

查看包名含有*腾讯*的应用(替换腾讯)
pm list packages com.tencent

然后可以停用/删除/安装等等
停用
pm disable <package-name>

完成之后记得把ADB的TCP进程处理掉
adb kill-server

P.S.:便宜没好货,贵的也没有好货,TMD贵的手机照样有一大溜垃圾应用预装,手机内卸载只是装个逼买手机是要留意下Bootloader是否能解锁,否则后悔终生
P.P.S.:当我没说,tm的貌似有些手机根本不支持ADB over network .......

网友:
有用 马克了

网友:
我的魅族五笔输入法没有词语联想功能,能不能刷出来?

网友:
这个估计是后台停用,可以不随机启动,并不是卸载

网友:
谢谢分享,是个好主意,早就对某为的内置垃圾程序不满了

网友:
能把华为的系统更新咔嚓了么?

网友:
Package Names Viewer这个简直是好软件啊
删除这种第三方还可以,如果删除手机生产商的软件就很容易造成系统出错,比如小米的米系列软件,三星的好几个固定软件(很多可以删,但是pay不能删不能停。。。),以前我很喜欢简化系统,现在直接禁止启动和隐藏算了。
不过这个方法降软件版本确实好,至于在线升级我不知道雪mm的两台手机的系统是不是会自动避开你这样已经更改的软件的更新,反正我手上的三星是我最这个更新版本的删除的软件或者屏蔽的软件,只要更新系统,系统原来自带的就绝对会重新出现和把已经屏蔽停用的重新上来,而且负优化会越更新越烦,现在我手上这个后台断网的意见无语,用到坏换手机算了,怕怕

网友:
刷出拆解的精华。

网友:
国内厂商内置软件简直是毒瘤,投广告,吃流量,占内存,而且越演越烈,多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太久不折腾手机了,记号下备用

网友:
根据个人情况还是root了好,很多软件不root没法用

网友:
11年12年左右喜欢玩这些,现在越来越懒了,直接刷官方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