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不制冷,判断还算容易,但接下来却惨了。。。

楼主(2019-06-06):
不制冷。外机没动静。这是去年入秋时的情况。今年入夏,试开机,居然能制冷约半小时。但是出风口温度偏高,有19度。观察外机风扇,不转。看来是因为气温尚低,所以压缩机能工作一阵,但稍后就过载保护了。

去年备了一个30UF启动电容,看来暂时用不上。要的是风扇启动电容。

但就像我抱怨过的马桶坑距一样,总是很难查证,必须拆掉才知道,耽误工夫。搜遍各种资料,都无果,而外机位置很高很难爬,外壳螺丝生锈,后边和侧面都不太好柠。
颤颤巍巍地拆完,一看是2.5UF。某宝第二天到货,再爬一次。ok了,室温30度时出风口5-8度。

但是空调长远未开工,里边的出水口堵了,当天晚上把下边的电视,机顶盒之类的滴了个透。尤其电视,现在不敢开,还在自然干中。外管风化,一碰就碎,只好把室内部分管子剪断,嘴吹+吸。

记得拿个盆接着。内机里边水不少,又黑又脏。吸的力度也只能意会,太小堵的东西出不来,太用力呛你一管子。恶心啊。。。

然后换外管。照理说,最可靠的方法是把内机摘下来,胶带全揭开,从出水口接。但图省事儿的只能这样两截对接了。里边的是旧管子,因在室内,所以韧性尚可。但新旧管子口径相等,硬塞几乎都要漏水。

我是在旧管子皮上剪一个1cm长的V字缺口,这样前端就能卷起来以缩小口径,然后缠生料带15圈左右,插进新管子就OK了。

【问题】
1.压缩机要启动电容提供瞬时大电流,好理解。可风扇负荷不大,为何也要启动电容?貌似普通电风扇里也带。电机的课我念书几乎满分,但现在全忘了。。。求科普

2.我这台是1p的外机,垃圾牌子TCL。压缩机启动电容才用的25uf,这个我如果用30uf换,应该没问题吧?宜大不宜小,是吧

网友:
1电容 不可少,与功率无关。2可以用30替换25

网友A:
出水管还是质量差, 时间长了不能动, 一动就很容易老化破了.
我自己换了硅胶管寿命就长了很多.

另外风扇启动电容听说大了会导致定子线圈发热增加, 所以我都是换一样容量大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水管还是质量差, 时间长了不能动, 一动就很容易老化破了.
我自己换了硅胶管寿命就长了很多.

启动电容大一点没事,启动也就那么几秒,启动后启动电容就断开了,剩下的交给运行电容,运行电容容量就不能随便,必须和原机一样大。

网友B:
不要把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电容混为一谈,完全不是一回事。直流电机的电容,大容量的有瞬间提供功率的作用,小容量的是为了减少干扰。交流电机的电容几乎都是为了改变相位或者提供启动扭矩(依然是改变相位)

网友C:
实测用30UF电容代替25UF制冷效果略好一些,运行两年了暂未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把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电容混为一谈,完全不是一回事。直流电机的电容,大容量的有瞬间提供功率的作用, ...

有道理。交流相位不对,转不起来,或者转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测用30UF电容代替25UF制冷效果略好一些,运行两年了暂未有异常。

应该没关系吧,启动电容,只在压缩机启动瞬间有作用啊

网友:
启动电容就是移相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关系吧,启动电容,只在压缩机启动瞬间有作用啊

主要是我的空调管比较长,电容大一点,在启动时可能对制冷剂推动是有作用,制冷效果就会好一些,如果空调铜管短的话应该就体会不到差异了。

网友D:
“可风扇负荷不大,为何也要启动电容?貌似普通电风扇里也带。“
单相交流电产生的是脉动正反向磁场,而感应式电机(风扇属于鼠笼式感应电机)需要旋转磁场才能工作,所以利用电容电流超前近90度的特点,把单相电分裂为2相电,使电机里的互成一定几何角度分布的线圈产生旋转磁场,电机转动,这种电机也叫电容电机。电容电机不仅启动时需要电容,运转时也需要电容,虽然启动后切断电容支路也可以转动,但是2相线圈电机变成单线圈电机,功率减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风扇负荷不大,为何也要启动电容?貌似普通电风扇里也带。“
单相交流电产生的是脉动正反向磁场,而感 ...

懂了(其实还是半懂,你说的我都还给老师了),谢谢

网友:
单相感应电机如果没有移相电容产生第二相电,理论情况下通电瞬间正反方向磁吸力相等,就不会起转,更不会持续转动了。罩极式有短路环产生启动力矩。

网友:
电容是移相,产生旋转磁场!

网友:
前两天换了一台格力的,是两个35UF并联,新的是松下电容,比原来的细但长一些,应该寿命长一些,这空调用了6年

网友(2023-01-15):
交流相位不对,转不起来,或者转反了

网友:
专业,啥都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