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的蓝牙自拍杆,配合小米手机,有什么方法能快速唤醒相机?

楼主(2019-06-06):
还是说没这功能?得三角架,带遥控器那种才行?

我设置连按2下音量-,唤醒相机,按自拍杆的按钮,音量- 也动作两下,但相机不出来。

谢谢指导

楼主: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实现比较麻烦吧,用耳机孔控制的吗?要root系统,再自定义按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