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兴国40岁三婚男万万没想到居然把老婆的苹果6修好了顺便加了块电池在背面

楼主(2019-06-07):
我老婆说插着冲电的听着歌,苹果六就突然没有反应了。插冲电线冲几天也没有用。后来拆开来。震动棒脱掉了。装回用了不到半天又变砖了。
在网上下载了各种苹果电路图研究着。得出的结果是有可能是CPU脱焊。或者是电源芯片旁边的地方有电容短路什么的。反正在网上查找的。各种 说法都有。还有什么搬板什么的。反正就是看了一个晚上。就是开不了机。主板上的芯片任何芯片电容都有可能。

看看这些就是我花了一个通宵下载来的图纸。对照主板每一个都检查了。

今天上午用一个电脑电源电脑电源的电流可以达到20多安。完全可以把短路的电容烧出火来。刚好电脑电源有个调电压的电位器把五伏电压调到最低到4.8伏,想来个烧鸡大法,看看主板有没有那里有冒烟处。没有想到接上主板的插电池处居然可以开机了。电流能在100MA左右跳上跳下的。真是怪事了。

为什么电脑电源调到4.8伏又可以开机了呢。如果说是电池的问题。那么插上冲电数据线手机上应该有一个冲电的标志呀。而且如果说是手机电源有问题都冲了一两天还冲不到电吗。真是怪了。拆开来单独给电源用万能冲,再接上去又可以开机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不管了。反正拆都拆了就干脆在六的后面并一块电池去吧。因为我老婆天天拿个冲电宝和数据线用手机实在不方便,而且冲电宝转换效率要用在升压上也耗一部分电。又怕这次变成砖头。就是里面的电池在搞鬼。说干就干。
请看图片。

用的是一块中兴红牛的电池。

这个手机也有好多年没 有用了。也把保护板拆了直接接到万能冲上去冲了个把小时。

手机壳打好洞

穿 好正负线

把线接在内部电池保护板之前上,不是接在保护板之后到手机的那个位置。

用双面胶贴好电池。

割开保护套装上一切OK

用保护套挡着电池基本上看不出来。真是好呀。

网友:
这手艺不堪入目

网友:
版主不给精华没道理,接线的那个孔要打胶啊

网友:
好玩吗?这样苹果也支持电池?

网友A:
老坛没恶心够,跑新坛继续恶心

网友:
三婚的理由不是为了要儿子吧

网友B:
老婆手机看出来了 ,里面就一个微信可玩  忘记了,还可以照相 ,
竟然没有淘宝,京东之类的

网友:
等下我也去搞个题目,比你还长。。。。。。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你让乔布斯做鬼也惊魂不定----乔布斯将苹果发扬光大,你把苹果玩弄在股掌之间

网友:
史上最差DIY。

网友C:
百来元买个电池换了可能解决问题吧
这样太难看了啊

网友:
好像有的保护板有容量计量芯片,走到最大值容量也会硬件关机。网购实惠的兼容手机电池,大多数简易保护板没容量计量芯片,改并联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坛没恶心够,跑新坛继续恶心

老坛不可以发贴子了。所以来新圬赚点下载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婆手机看出来了 ,里面就一个微信可玩  忘记了,还可以照相 ,
竟然没有淘宝,京东之类的
...

买东西都是我付款。有抖音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来元买个电池换了可能解决问题吧
这样太难看了啊

买一个电池,装上去也差不多。时间最多多半天。还是我这个实用点。

网友:
这DIY过于硬核了。。。

网友:
楼主换个品牌电池也就几十元钱搞定,这是准备4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