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我不服!29F04T2AWCMG2谁能搞得定?

楼主(2019-06-07):
简单的说一下吧,我算是有点绝望了
朋友送我一个固态,是凄惨红的SL500,使用的颗粒是29F04T2AWCMG2
我查了一下这尼玛是个奇葩的颗粒,期初是用在2258XT上,但那个速度真是惊为天人,自己调试了好久的参数,也试过开成MLC,均以失败告终,写入超过百分之50以上全部GG,掉速掉到个位数
查了下各种资料,发现原来是这个颗粒太过于奇葩,心想要不换个主控得了,于是顺手拿起手边的主控开始了一条不归路

我先上了安国6989的测试架,能识别出来,但无法清空。。。
然后上903的测试架,读不出来(正常,毕竟是3D MLC)
然后上了2246XT,能识别,但识别出来的型号怪怪的29F64B2AMCMG2,看来是同一个ID的,没考虑就开卡,失败
一脸懵逼的拿起3281,还是能识别出来,不过只有128G,也算正常,但开卡失败
法克。。。
听群内某大佬用2246EN成功了,十分高兴去试试
不打紧,估计是闪存参数有点问题
参考了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78482对于2246en的解释,再对比了下,改成了以下参数89,A4,64,32,AA,01,2,08,10,0,2044,2048,2,1,11,1024,4,16,2208,3,144,8F,27,30,2,0F,50,0,0,1,1,52,51,1,DA,DF,1,0,0,D0,77,77,77,77,12,26,77,77,66,66,66,66,0,0,〗,,

华丽的失败!
谁能救救我,告诉我这该死的颗粒要用什么主控才能让他开出来不掉速
救救孩子,救救我!!!!

网友:
想知道是朋友用旧了送你的,还是全新礼物送你的

网友:
单个CE开卡测试,多半有坏CE。

网友:
2246xt 应该可以吧
我刚刚做了一个29f02ta0cmg2 的2246xt 固态U盘
应该和你那个颗粒是相同ID的,用最新的2246xt工具直接就可以开

网友A:
这个单片8CE的,贴2246EN就行、
但是注意:这个片子正片极少,比NW711还要少,市面基本都是的白片后打标配2258XT,可能因为坏块过多开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片8CE的,贴2246EN就行、
但是注意:这个片子正片极少,比NW711还要少,市面基本都是的白片后打标配2 ...

别人是能开过的。就是说58XT主控掉速掉成狗想改成EN不掉速的方案。。。

网友:
这个颗粒还是老实点开2258XT吧 目前就它支持吧

网友B:
采用两片29F01T2ANCMG4开卡,看上去差不多。只能参考,毕竟闪存不是一模一样。

上面两张因为设置问题只开了4个CE 128GB。下面开了8个CE 256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两片29F01T2ANCMG4开卡,看上去差不多。只能参考,毕竟闪存不是一模一样。

蛋疼,还是不行  提示固件错误,错误码44

网友:
撕逼鱼买过不少2246en+64B2ALCMG2*2拆机板,开卡download ISP fail,就有一片闪存挂。

网友:
29F04T2AWCMG2闪存应该有16个die,bga132只有8个CE,试试关闭enable intrenai-intiv开卡。

网友(2019-07-24):
还活着么?2246XT跃跃欲试

网友:
这个芯片很少见, 是intel  L06B  HDP  16die  8CE,不是专业人士 如果看CE  完全以为是ODP ,所以 楼上有用2颗QDP 去开的。和这个HDP 的状况完全不一样,需要支持support multi-LUN的板去开,标准容量开MLC512GB  如果 去切B0KB  可以开到700多G.

网友:
这个颗粒要改布线的。具体怎么改我只能回答无可奉告(手动滑稽)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个芯片,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两片29F01T2ANCMG4开卡,看上去差不多。只能参考,毕竟闪存不是一模一样。

跟你一样的闪存,为毛我这提示it is not isp mode呢?

网友:
求大虾指教

网友:
可以试试把cache program勾选一下

网友:
勾了那一项现在一直在跑进度条,我的CE是不是还是没有跳对?

网友:
现在的CE是1 3 5 7 9 11 13 15  接,2 4 6 8 10 12 14 16 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