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ZT-C4拆机,对比UT61E,34401A等万用表

楼主(2019-06-07):
众仪ZT-C4拆机,对比UT61E,34401A等万用表。
平时用UT136A小表做主力,就是烧了立马扔的态度。
UT61E特点就是快,准。用做电容,电阻,uA等快速精密测量。怕烧不怎么舍得用,还涨价了。
34401A用做高精密测量标定和校准,更不舍的用,怕烧,怕影响寿命精度,算是技术储备。

相比UT61E的快速测量结果,UT136A实在是慢,总觉得别扭。也没温度档,还不烧坏掉,也不自觉退二线。早看它不顺眼了,一直想找机会把UT136A替换掉。

听说众仪ZT系列测量速度比较快,有19999和9999等读数。在考虑现有万用表状况和需求后,只是想要个测量快点的体积小点,有电容,温度,频率,有背光,好换电池,省电,带NCV更好。功能全一点的,出门也能拿。用做一般平时测量,价格便宜烧了就烧了的万用表。
ZT-X挺完美的,反显液晶看不清,老用背光费电。200的价格嘛有点那个了。
其它众仪的表要么不袖珍,要么一二百。
最终ZT-C4中标。70包邮。

开箱先拆机 上图

其实没什么看的,因为没几个零件。两个保险500mA和10A,不过这么小的保险管我还没有备货。
到时候烧了还得快递。

蜂鸣器不是压电片。
蜂鸣档两表笔初次接通响应时间慢,连续响音不对。意思就是,两个表笔针快速敲三下,没有一点声音。两个表笔针划动接触,没有接触不良的兹啦响声。通过这种响声在判别电路或开关按键等接触不良方面是很有用的。然而众仪还是年轻,没考虑到,不够专业。

这4个焊盘比较特殊,直接连接COB芯片,想必是调试接口。

拨盘PCB上面出厂抹了一层润滑脂,起润滑和防止拨盘氧化,这点不错,比较用心,是设计的想让用户多用长点时间。

液晶背光均匀,挺亮的。液晶显示清晰,可视角度还可以吧。

电压档还可以吧。电压测量速度挺快,数值显示稳定。4000读数的。没拍照,都差不到那去,这毕竟不是精密测量标定用途的万用表。
这种表追求极限精度方向不对。

ZT-C4和UT61E是分V档和mV档的自动档表,按键选交直流,这样比较巧妙。
UT136A分直流V档和交流V档的自动档表,按键选档位,这样不太合理。
因为自动档测量电压 自动切换量程档位比较费时间。UT136A就比较傻瓜了,每次测量直流电压先mV档,然后在升4V档,40V档,400V档切换,多次切换所以慢。
如果UT136A也分V档和mV档就不至于这么慢了。当然UT136A可以按键选择档位,那先拨档,再按键选档位,这和手动档的表有啥区别。
ZT-C4电压档位显示快速稳定不跳变。
UT136A显示慢,跳变,感觉像高阻抗输入端有电容充电的情况,最后一位慢慢升上来后稳定。
UT61E显示速度最快,最后一位稍微跳变后稳定。

直流电流测量

电流档测试了,4个表串一下,ZT-C4跟34401最接近,网上说UT61E测量偏低,可能是吧。

温度档,普通K偶。

室内温度,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风枪温度,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电阻测量速度还可以,250欧电阻,ZT-C4不到2秒。UT136A要5秒,UT61E不到一秒。

二极管档表笔输出电压2.25V,驱动电流最大0.27mA。点亮了1.7V的红色LED。
能够点亮2.25V及以下的LED。

电容表测uF要5秒时间。

自动关机要15分钟。关机后按键可以唤醒。

对了原机配的表笔电阻0.14欧。不够厚道,这么短表笔阻值应0.05欧以下的。
送的尖表笔这特么味,跟毒塑胶跑道一个味,绝对扔了。原配表笔没味。

由于这个表是软校准,可以看到板子上没有电位器。那就凑合用吧,这表就是量大概的表。
平时使用中需要高精度测量的并不多。除非特殊情况,比如传感器,仪表方面,高精度AD,DA。

ZT-S4全按键可以单手操作,但有一个缺陷就是电压测量起始门槛电压0.8V。也就是说低于0.8V的直交流电压测不到。那各种汽车传感器都怎么测?估计设计人员脑洞大开了有直径0.8英寸。

最后ZT-C4测量了工作电流1.7mA。比较省电哦。两节7号电池续航应该没啥问题,没电了随时换。
不像9V电池没电了每次还得快递。9V碳电池买多了保质期短两三年就不行了。买一盒10个其实保质期内就用3个。买3个还不够快递费。碳电池冬天经常显示电池欠压符号。
碱性9V也太贵了。
9V镍氢不靠谱6节筷子粗细的电芯看着就弱,万用表没有太大电流的放电,怀疑第二次充电镍氢电芯就怎么没活性了。
9V锂电要么电压低,两串满电才8.4V。要么有升压电路,有升压电路用在精密测量上还是觉得不靠谱,有纹波,干扰也有。还是原电池级的稳。设计过AD电路就知道用电池供电AD跳变要小的多。

UT61E是我用过的测量速度最快的4位半手持表。从速度上不比福禄克表差,花几千买个福禄克那玩意,呵呵。还不如再添几千买个34401A呢。
有的杠友说福禄克温漂小,从实际使用情况考虑,有多少户外高低温的精密测量需求呢,能告诉我你在户外高低温环境都测的啥吗?
福禄克手持万用表拆开看好复杂,好精密,好做工,好多大片子。
用的着那么复杂吗,还是故意做复杂了,好吓唬人,好糊弄不发达国家人民的钱呢?
我们电子工程师要警惕发达国家这种赚你钱的思路。

我给UT61E用的9V电池改装采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超长时间稳定供电方案。
具体这块改装电池多少年能用尽电量我还未知。
下次发帖我将公布。请各位电子爱好者持续关注并回复本帖666。

看@aping365回复我搜了下还真是杭州晶华的方案

看了厂家万用表芯片资料
发现C1和C4用的芯片可能真不一样。

C1估计是SD7830A,C4是SD7835A  两者真就差一个电容功能,工作电流和我测量的一样。工作电压2.4-3.6V 这电压对两节7号电池的持续放电比较合适。

网友A:
看电路似乎与C1用的是同类方案(杭州晶华的)只比C1多了电容和温度,价格却要翻一番还多(C1可以不到30元拿下),性价比不行呀(C1根据需要也可以改出来温度功能)。

网友:
论坛上的C1拆机图,可以看出来两者的电路板几乎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两者硬件是相同的,应该只有固件设置略有差异,才导致功能不一样。换句话说,C4和C1的物料成本一样,仅仅固件不同就要价格贵一倍多,可见利润是多么可观。

网友:
不过,杭州晶华的方案都没有外置存储器,想自己DIY是不可能了,加上成本更加低廉,难怪厂家都喜欢用这种方案。

网友:
同价位感觉优利德做工好一点,但是功能上爱分开搞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除了帖片就是牛屎堆。

网友:
这种好,大整合,不像 老表,测小电流还要换表笔插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似乎与C1用的是同类方案(杭州晶华的)只比C1多了电容和温度,价格却要翻一番还多(C1可以不到30元拿 ...

是啊 ,太坑了。硬件应该完全一样。我就发现D2 D1位置不一样。元件一个没少。你换换位置试试。

网友:
看硬件与9块9包邮的万用表没有多少区别呢

楼主:
听aping365讲我搜了下还真是杭州晶华的方案
不过看厂家芯片资料 可能C1 C4芯片不一样,因为

网友B:
蜂鸣档可能是新表笔接触的问题,把表笔前端金属部分拿纸巾之类擦一擦,甚至手搓一搓,就会好很多。可以直接拿个旧表笔先测试下。
ut136慢,但是升级版ut136b+(有ncv没温度)或ut136c+(有温度没ncv)速度很快,同样七、八十包邮,做工感觉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档可能是新表笔接触的问题,把表笔前端金属部分拿纸巾之类擦一擦,甚至手搓一搓,就会好很多。可以直接 ...

不错 这表速度可以的话我考虑退货 买136C+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aping365讲我搜了下还真是杭州晶华的方案
不过看厂家芯片资料 可能C1 C4芯片不一样,因为 ...

sd7835a和sd7830a 引脚兼容,电路完全相同,应属升级产品。两者功能虽然略有差异,但价格也绝不会差很多的。以c1不到30元(拼多多曾卖过28元)的售价来看,即使c1用的是低端的sd7830a,,它的成本也不会高于10元。而sd7835a作为它的升级产品,成本估计最多12-15元。所以说,即便c4使用的芯片是sd7835a,虽然成本略高而价格却贵一倍有余,怎么看也不划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错 这表速度可以的话我考虑退货 买136C+

有人说电阻档速度堪比ut61e,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06

但有个bug,不能测390μF电容,会来回跳量程,测不出数字。
另外,既然能退货,不妨告诉你,有家店的众仪表这几天有特价,一淘上几乎5折

网友:
果真很小,很小。。

网友:
我也是安捷伦粉丝,不过现在叫是德,做工明显变差了,我买的是安捷伦1233和新版本的是德1233有明显区别,电容都换成便宜的了,再也没有黄豆豆,芯片也缩水,没有用超低功耗的,现在对是德挺失望的,

网友:
不用9V电池的就是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电阻档速度堪比ut61e,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06

但有个bug,不 ...

您好 烧友 看做工我还是考虑136C+ 136C+有四个可调电位器,我看您比较专业
请问哪有便宜的卖136C+的 我发现还是多结交一些烧友 以前根本就不知道UT136C+ 还是烧友推荐的好。

网友:
买个表当收藏品一样供着挺佩服你们的

网友:
你这好东西不舍得用的想法,和当年日本海军同出一辙啊,好战舰藏着掖着,最后啥用也没派上。34401这种要多用用。吃灰久了更不好。